谈谈外圆磨床振纹

楼主(2014-07-15):
我们常见的外圆磨的振纹有螺旋型的和延圆柱方向上的直纹(操作工常叫它为横纹),还有就是乱纹。

乱纹一般是砂轮没修整好或主轴(可以是砂轮的也可以是工件的)坏掉了;螺旋纹一般是纵向走刀快了或砂轮没倒角等。
申明一下,我不是磨工,对这方面也没多少经验,连磨床的把手也只是摇摇轻重而已,从来没实际操作过任何外圆磨。这里只想谈谈对“横纹”的一点个人的体会。

磨床的振纹,你百度一下,博士、硕士论文肯定不少。螺旋纹、乱纹谈的比较少,针对横纹的一定不少,什么机床自激振动、强迫振动,很多的。我没事就喜欢看看,学习麽!终于知道了:圆周上横纹的条数=工件转速/强迫振动源的转速(大概如此啦,不背公式的,或许是反过来的)。然后有人就把振动源(砂轮)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

好吧,我跟各大侠们分享个我亲身经历的一点事,互相学习。

有一台xxx的外圆磨,砂轮头架转速就一个,xxxx转;工件头架三角带轮有级变速。全新机床,磨出工件非常漂亮,光洁度、圆度都能达标。但所磨的某个主轴的套筒,装配后,几个来回跑合,就明显看见横向振纹(俗称暗纹)。有天来了个鬼子检验员,掏出个红宝石油石,在套筒上蹭几下,打了不合格。事后工程师们也用金相砂纸蹭了蹭,果然横纹很明显。要出口怎么办?好,改造磨床,哈,所有转动件都做动平衡,导轨重新铲刮等,还是不行,就怀疑电压电频,呵呵,稳压的稳频的都有了,磨削参数是调了又调的,结果还是有横振纹。因为砂轮转速是固定的,振纹的条数还真如论文里写的,条数等于什么的,所有人都把振纹归咎于砂轮主轴。改造来改造去的,无法克服。投降了,最贵的一台磨床拿去粗磨了。直到有一天,一个初出茅庐的维修工,在保养时,不小心敲坏了工件头架的带轮(铸铁的),只好做了个新的。呵呵,从此这台磨床居然成了厂里的主力军!

为什么?N年后,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一直到数控磨床的出现,而且是高端的,我想我大概明白了。

有个小伙磨个工件,在砂轮主轴上按计算,输入个1800转,工件麽,好说,100转,结果有横振纹,调调参数吧,工件60转,还是有。火了,磨慢点,30转还是有!呵呵,逛个什么论坛看见的,大意如此。他大骂瑞士数控磨床是骗人的!呵呵。
想了想,明白了,砂轮转速和工件转速之比不能是偶数的!最好是小数点后面除不尽的,比如0.333333333333,0.67676767676。这道理学机械的不可能不知道,可惜还是不知道。想想当年好惭愧!

我想那个小伙能把工件转速调成9x转,也许能克服。我想,那台xxx的磨床,也许就是带轮巧合与砂轮转速打架了。要知道从来就没有设计师对三角带轮提很高的要求,也没有装配工对每台磨床出厂时,检查砂轮、头架各档转速的。制造厂出一千台也许也遇不到一台,呵呵恰恰给人学习的机会。论坛逛一万遍,也不如看看坛友的抱怨,尤其是技术方面的。
互动就是学习!

网友A:
大侠,为什么“砂轮转速和工件转速之比不能是偶数的!最好是小数点后面除不尽的”?

网友B:
也就是说,您说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情况,只有高端磨床才会出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您说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情况,只有高端磨床才会出现的情况

是非常罕见,数控磨床出现后,才见很多抱怨,也分析了下,想起了老故事。道理对不对,我不学振动的。应用和现场见的多些而已。专家怎么说,你听他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为什么“砂轮转速和工件转速之比不能是偶数的!最好是小数点后面除不尽的”?

如果有振动的话(当然,必须有!),砂轮和工件每次振动误差的重合在同一点,频率不同而已。就是你转N转,我转n转,我们相遇一次。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说法让我想起了齿轮,齿数比最好也是除不尽的。嘻嘻。。。

网友:
关于外圆磨床的振动横纹确实很头疼。
遇到过,到现在也没彻底明白。
影响因素太多。

网友:
实践出真知,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有振动的话(当然,必须有!),砂轮和工件每次振动误差的重合在同一点,频率不同而已。就是你转N转 ...

不平衡的叠加?

网友(点评):
差不多的意思,就是两个振动体的某个点,高点也好低点也好,各自转了几圈后,会碰在一起,一直的这样循环下去。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平衡的叠加?

明白了,谢谢前辈!

网友:
就是就是,齿轮,链轮,等等最好转速或齿数互为质数,,,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我们解决振纹的办法是,头架及磨头电机分别加装变频器,出现振纹时只需调节变频器即可消除振纹。当然前提是设备及砂轮都正常。

网友(点评):
光头架装变频行不行?是工艺问题还是共振还是振动叠加?

网友:
大侠!除不尽,是不是理论上就是永远不会在那一点相遇了?

网友:
涨见识了,以前还真没注意这些

网友:
不得不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
虽然没做过,但眼前亮了,,,必须顶

网友:
你的理论永远是理论,数控磨床出现振纹几率高是因为数控磨床是靠伺服加丝杆运动的,低端磨床是靠液压运动的,到目前还没哪家公司可以用伺服代替液压的稳定,以前我们公司拿一个济南四机MG机床加工的零件去日本津上公司,问他们工程师这个光洁度能达到吗?能就加工一个,加工好立马下单付钱,他们数控磨床配置在120万到150万,但他们直接说做不到,济南MG用了10年而且才9万出头,就可以再光洁度和精度直接秒杀他们,当然这里面还有人的因素。

网友(点评):
这个不完全是这样,MG的标准是纵磨12级,换石磨砂轮压到14级。我用MGK照样能压到14级。MGK最容易出的缺陷是螺旋线,光洁度是没问题的。至于这个螺旋纹怎么消除,当然是有办法的,这个和丝杠传动的特性有关系。

网友(点评):
在丝杠支撑设计合理的情况下,严格找上,侧母线的平行度,严格控制丝杠的跳动,磨削工艺合理,磨出来的质量和液压是没什么区别的。话说J4的MG是磨床领域里的唯一金牌磨床,可惜,这是老黄历了,现在跟以前没法比了。

网友(点评):
最牛逼的液压技师都过过世好几年了,现在问问他们,还有人懂操纵箱里的奥妙吗。哈哈

网友:
是偶数也就成了一个相同频率振动,且产生了共振,还会出现同海狗浪的共振高峰。奇数就是两个频率振动相互消耗使振动减少或消失。其原理可看社区内我写的刚性控制原理。

网友(点评):
刚性控制原理在哪里,发个链接呢

网友:
刚性控制理论与消音设备中一种消音原理相通的就是能量的消耗。这并不是说完全的消除了振动,使滚动丝杆的振动为零这样的说法是伪科学的。刚性控制理论只是从减振的角度打开了另外一个视角。同时也解释了风狗浪在机械振动的含义是共振高峰值。所从偶数的沙轮与工件转数比为共振现象,奇数的沙轮与工件转数比为振动的相互消耗现象。@老鹰

网友:
数控磨床出现后,很多抱怨,分析的不错

网友:
学习了又,标记下

网友(2015-03-23):
涨知识啦

网友C(2015-05-13):
不知道对螺旋纹有没有什么见解?

我们一台,单向单侧螺旋纹。

精度检查过:头架尾架同轴、主轴、工作台直线度;在上海军工路呆了2个多月,无结果。

望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是上机的设备或者拉去上机大修过?

网友(点评):
你要说清楚磨削方式,是切入磨有斜纹还是纵磨有螺旋纹?

网友(点评):
以前老东家买过上机的MGB1332,在我们的高级磨工的操作下还是有螺旋纹,问上机,上机直接耍牛氓:仪器检测圆度,直线度,粗糙度超标的话他们就给处理,目测的不算。

网友(点评):
这类缺陷,如果排除磨削工艺这些非设备因数外,那么原因就是机床刚性不足,如果是细长工件,同样不排除工件本身刚性不足。

网友(点评):
见过磨削油缸活塞,粗,半精磨一切正常,进入光磨,直接出螺旋纹,火花忽大忽小,而且出现在靠头架侧。是纵磨。那个单位的人在这论坛上还发贴问过。最后没消息了,估计是工件中心孔的原因,未证实。

网友(点评):
现在很多汽车零件有个无旋痕检测,目测是没有斜纹的,但检测照样通不过。

网友(点评):
无旋痕检测有没具体资料。 我们工件以上MARH的圆柱度仪,有螺旋和没螺旋,圆度差不少。

网友(点评):
耍流氓谁不会啊。我们那次是石光拍的板,才给搞的。该搞的都搞了,最后还是没结果。 螺旋线和刚性的相关性感觉不大。刚开始我判断是系统刚性问题,主轴系统逐项排查过,无果。

网友(点评):
他们有台FISCHER的中心孔磨床,中心孔处理过,粗糙度和圆度我们也是认可的。没见显著变化。 另外那台STUDER S33上走了一刀,非常好。另外他们主轴车间有台1976年的外圆磨,磨的比STUDER的还要漂亮。因为这个,所...

网友(点评):
所以判断我们那台有问题。

网友(点评):
让我现在说,很可能是导轨走起来有起伏。 如果检查2导轨平面的平行度,估计偏差会大于0.03. 这台机器,左往右运动,和右往左运动,磨削出来不一样。一侧有螺旋,另一侧无。所以我们最后才接受的。

网友(点评):
你们那边2平面平行度是怎么测量的? 画不画运动轨迹?

网友(点评):
11年,床子不好拿。哈哈 75直径标准棒纵磨。新机床到我厂验收没通过,后拉回去修复。他们修了半年,无法解决。我们去人,逐项检验确认精度,最后让步接收。。。

网友(点评):
普通还是数控?砂轮架下导轨是滚针?砂轮两侧都有倒角?

网友(点评):
倒角是肯定有的。砂轮架下导轨是滚针的——结构上没有问题。同样结构的机床,一台1976年的磨起来OK. 进刀数控,往复液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对螺旋纹有没有什么见解?

我们一台,单向单侧螺旋纹。

单向走刀有?是不是往右走刀没有,往左有?如果低速双向不爬行,那么问题不在工作台上。
假如是我说的这种情况,那问题出在砂轮箱上。上机的静压砂轮箱轴向只能单向受力。这个问题我们遇到了,磨曲轴,要双边靠端面,靠左端面没问题,靠右端面就不行了。开始客户不验收,后来给他们分析了原因,接受了。没花更换砂轮箱的钱就只能是这个结果。
无旋痕检测的要求是对油封处的要求,否则会渗油,以前国内不重视这个问题,渗就渗吧。美国和德国是要求这个指标的。现在国内也开始要求了。万能的度娘大概还不了解这回事情。
检测手段是挂线实验,用印度长绒棉线(客户是从德国进口的,品牌不详),长度按直径计算,挂一定重量的砝码套在检测部位。检测部位清洁后,滴10号二甲基硅油(也有用美孚5号)在棉线上。双顶,分别正,反转60秒,转速60转/分。棉线左右移动距离不超过3.5毫米为合格。
福特采用另一种方式,用圆度仪爬,非常耗时间,看条纹的角度,倾斜15秒(还是15分,忘了)以内为合格。
市面上的设备,主要的问题是不稳定,合格率不高。包括KC33。
津上的解决办法是采用滚轮成型修整,这是个解决办法,但局限性和成本都有问题。
从磨削工艺上,据说长城是用质量好的砂轮(其实就是磨料均匀,孔隙率一致)然后根据刀尖来计算修整速度,据说有效果。但同样稳定性和成本上有问题。而且,一般要求这个指标的还会要求光洁度,是有范围的。比如RZ1。6到RZ4,高了,低了都不行。采用修整的速度来解决无旋痕会与光洁度冲突。通常会是光洁度太好了,于是要增加一道工序,用砂纸砂一下,以降低光洁度。
另外,在通用柴油机的曲轴上的油封处,美国要求单方向移动,不动,和反方向均为不合格。
实验结果是,这个旋痕方向和修整方向,工件的旋转方向均无联系。客户就差让砂轮反着转了,他们摸索了1年多,无果。

网友(点评):
大师你说的挂线方法我不是很理解,既然有砝码作为压载正反转60秒,那砝码岂不是跟着一起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向走刀有?是不是往右走刀没有,往左有?如果低速双向不爬行,那么问题不在工作台上。
假如是我说的这 ...

时间长,有点忘记了。但是应该是往右走刀好一些。

低速爬行(主要症状是双向慢速时,可以观察到较为明显的运动速度差异)。

更换粘度较高的液压油后明显改善。我们判断活塞杆和工作台运动轴线的平行度不是很好。

问题是出在砂轮箱和轴套的配合上,还是出在轴套内部的动静压轴承上?

无旋痕检测,油封处,一般粗糙度在Ra0.4左右吧?是怕螺旋线形成导油槽?

KC33和津上,我都有接触,但是对螺旋线的解决方案不了解。

一般磨削工件的粗糙度要求较低,我们要求Ra0.1以内,如果粗糙度要求降低,这个螺旋线很难看判断出来。

话说,你昵称是螺旋线,是不是有典故啊?

哈哈哈,下周末在不在?有时间打你电话,碰个面?

网友(点评):
哈哈,俺第一次调的设备是台MG,结果有螺旋线,印象深刻,哈哈。

网友:
我也开过几年外圆磨,我们磨的都是镀铬的大辊轴,都是磨成镜面的,当时就出现螺旋振文了,现在才知道是这么回事

网友(2016-07-30):
结论科学吗?如果科学,我想给我打开了思路,谢谢楼主,论坛没白来,上班试试新结论

网友:
可以增加一台织带过滤机和磁性分离器来提高冷却油的过滤精度,来保证加工件的精度。盐山县博川机床附件厂

网友(2016-12-31):
引用 网友D:
单向走刀有?是不是往右走刀没有,往左有?如果低速双向不爬行,那么问题不在工作台上。
假如是我说的这 ...

你好老师,我想和您探讨下螺旋纹问题?挂线正转反转往两侧跑如何解决?谢谢老师

网友(2017-05-24):
学习了,以后注意下,看情况是什么样的。

网友(2017-07-21):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2017-10-11):
可能是 不同零件的振动频率相同,发生了共振

网友:
大神真多

网友(2019-03-02):
借楼主的贴提个问题,求指点!不胜感激!

无芯磨加工轴承套圈,用陶瓷砂轮会不稳定,砂轮振动,工件有振纹;如果用橡胶砂轮,加工件尺寸又不稳定。。。求决办法!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2019-04-08):
变速磨削,砂轮在一个时间频率范围内进行变速磨削(通俗说是2秒内速度从1500变速到2000,再从2000变速到1500)工件转数恒定。
从而改变共振频率

网友(2019-12-17):
振纹是总有的,只是明显不明显,其实振纹就是加工过的痕迹,在各种转速和进给下的痕迹是不同的,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上面提到的转速比是奇数就好的说法。砂轮粗看似好点,用砂纸在轴向方向擦试下就会露出加工过的纹路。总之磨床纹伴随着每一件工件。

网友(2021-06-04):
记号一下感觉非常有用

网友:
昨天有机会试了一下,还真的神奇的解决了一个问题
数控车床加工外径后有规则纹路,把主轴转速从2300改到2311,其他没有变化,纹路消失了
不知道是碰巧还是真的有科学道理,反正问题目前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