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箱子,钣金的加工工艺如何?请教

楼主(2014-07-15):
请问下,
这样一个箱子,钣金的加工工艺是如何加工的,边缝最后是焊接的么,我看别人做的 基本无缝,很好看,求助

网友:
别人做的无缝,也是焊接的,只不过焊接后又进行了打磨
接缝处肯定要焊接的

网友:
电器箱,外表面都有外观要求,边缝焊后打磨的,从箱子里面看边角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电阻焊吧

网友:
4楼说的对。看一下缝的里边,就知道哪里是焊的,哪里的折的

网友:
一般焊接后  打磨细致一点,  烤漆之前还要打腻子的,外观是看不出来焊缝的

网友:
拆分少焊接会好点,不过要注意折弯工艺!

网友:
上下面分开其他的左右做一个整体。然后在进行焊接打磨。

网友:
先折弯,焊接,再打磨,最后喷涂

网友(2014-10-06):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

十点多

网友(2016-04-28):
可以拆分啊 ,做柳接

网友:
焊外边。打磨和刮灰仔细点。喷出来就看不到缝了

网友:
做出来的都是无缝的,除非不焊接。

网友(2016-08-17):
我觉得,这一个U型件,上下板包U型件,角焊,可以使用氩弧焊,单面成型背面封底,焊完磨一下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
学习学习,见过这种件,但没看见加工的过程。

网友:
是呀,比如用SW做出来的3D盒子模型都是折弯后缺四个角的,下料都是安装这出的图纸切割的,实际加工完成出来后是有角的,边角肯定不是焊接的,因为太大了,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网友(2017-12-15):
拼焊,焊后刮腻子你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