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压力阀,这个只能用于液压装置吗,气压装置能不能用呢?

楼主(2014-07-15):
我想要做一个工作台,工作台上方是个产品。产品上方有个转动的胶辊,设备正常工作的时候我需要保障工作台对胶辊的压力是平衡的均衡的。工作台下方是有气缸顶起来的, 我想问下,这种情况下用比例压力阀,是否可以满足呢,谢谢啦!

网友:
我没用过气压上用的比例压力阀,但我觉得气动里面用比例压力阀好像不太适用吧
毕竟空气的压缩比例比较大,用高精度的比例压力阀恐怕效果并不好

网友:
可以的,类似的装置在张紧系统上已有应用。

网友:
可以的,自己开发的绕线机用过气压比例阀

网友:
气动用的比例阀叫电气比例阀,也叫I/P转换器(电气转换器),输入4-20ma信号或者电压信号,按线性关系输出压力。

网友:
气动比例阀国内只有少量的厂在生产,价格要几千元一个。进口的更贵都 要一万多元一个。

网友:
气动的应该用比例减压阀,Festo、SMC均有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