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线如何整理安排

楼主(2014-07-15):
最近评估个案子,就是需要把线编排好后 ,焊锡。编排肯定需要CCD了。。先后顺序是红,黑,绿,白。利用2个滚轮错开。可是不知道如何设计排序机构的了。。其他的都构思好 的了。。就是差这点没把握。

楼主:
这 是图片。。。这里上图片好像有点问题。。这是USB线的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生产线。

楼主:
是USB线,其他的网上都有类似设备,就差分线和理线。

楼主:
全过程。本来要求做全自动化的(客户胃口够大),要求剥线,焊接(鄙视客户,说的很简单的,就是这样那样就行了,把老板一忽悠接了单,靠),但是线太小,线外直径是3mm。里面小线直径是0.8mm。但是剥削线后,有层薄薄的锡纸无法自动整理和屏蔽掉外面的一层铜丝,因为屏蔽不干净后面会产生短路现象。最后客户说要求直接就做后面的,但是产率要求900/h,(最低不能低于700/h)本来打算在辍平线后,进到像4个手指的治具上,移动下一站CCD检测,先整理治具上2个空位后,再利用机械手单个整理完。然后移栽到下一站焊接。但是一估算时间。特别理线部分无法达到时间要求,只能放弃。另个想法是先整平,CCD检测旋转,但是又因为4根线,转不到正确的排序上。主要是效率和整线排序。。各位认为有什么好的想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