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支架加工方式

楼主(2014-07-15):
支架类产品

网友:
用卧加加工,不存在什么难点.

楼主:
上面加工角度很多

网友A:
是铝件吧?

网友:
铝件的话,工装比较难搞!

网友:
  这个件 难点应该是工装

网友:
无非就是装夹次数多点,工装多点而已,看不到所谓的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铝件吧?

是铸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