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个孔为什么测不准呢?

楼主(2014-07-15):
    大家好,我对三坐标测量不懂,今天拿了个产品,让检验帮忙测个孔,直径30H7,止规不止,于是又用三坐标测,想得到个具体的数值,可他测了两次,第一次30.008,我说不对,止规不止应该超差呀,于是又测一次,结果30.038,我问为什么两次结果相差这么大,检验说三坐标取点有时候不准,我去,新买的海克斯康的三坐标,连个孔都测不准吗?
   还是没掌握正确的测量方法呢?

网友:
三坐标误差很小的,应该是空有点椭圆

网友:
会不会你的孔不圆?

网友:
能不能在整个圆上多测一些点?

网友:
我们单位用的就是海格斯康,测出来的产品经常这样

网友A:
新买的机器校准过不久,应该不存在问题,关键是操作员熟练程度了,取点个数,位置如何呢?还有你孔粗糙度多少?也会有影响的吧?

网友(点评):
机器没问题,因为是精孔,粗糙度也没问题,第一次他取得点多,上下空间都取了点,第二次只在一个平面内取点,感觉第一次取点多了反而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买的机器校准过不久,应该不存在问题,关键是操作员熟练程度了,取点个数,位置如何呢?还有你孔粗糙度多 ...

三坐标这种精度很高的东西,取点多并不能代表测得准,取点多直接受到圆度误差的影响会更大。另外,最好尽量选择自动测量方式,这样的话每次测量力度都基本恒定,并且尽量在一个截圆上采点,那样误差应该没这么大!

网友(点评):
三座标本身的测量精度不用怀疑的,但是测内孔也会出现贴中所说的情况。点不能代替面。比如,一个圆柱度很好的孔,如果不垂直于检测定位面,三座标通过计算模拟出来的圆柱就不是真正的圆柱面了。

网友:
1. 自动取点,避免人员操作不当的误差
2. 如果测一个圆,投影面的选择很重要,圆柱则没有这个问题
3. 算法(最小二乘法,内接圆法,内切圆法),不同的算法出来的结果应该不一样的。如果生产时用通止规,选择内切圆法
4. 测量时测杆不能碰到零件的内壁

网友(点评):
检测时是手动取的点,谢谢回复。

网友:
你零件拿到三坐标有没有等衡温再测?

网友:
三坐标检环规头一次听说,三坐标检验与操作者及操作方法有很大关系

网友(点评):
是先用通止规检验,止规不通,然后才用三坐标检验。

网友(点评):
止规采用最大实体原则设计,孔径大小在三坐标上可以有多种评定方法并且结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4-08-28):
呵呵呵,不可思议,就一个圆会测成这样?

网友:
三坐标不适合测量直径。拿电感量仪或者内径千分尺测量。可能是采点及计算方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操作不当的原因

网友:
当然以同止规为准,三坐标只是通过测量点来计算,用扫描会更精确点。

网友(2014-10-17):
没用过,只看过三坐标视频,佩服

网友:
我是品质工程师,兼职三坐标测量,原因如下:
1.三坐标测量的原理是最小拟合法,即将采的点用最小途径的圆拟合,测量孔径一般会偏小。
2.三坐标的优势在于测量距离,我使用的精度0.0001mm。
3.三坐标是高精密仪器,对环境清洁等要求很高,测量与校尖的碰撞力度不一样都会有影响。
以上这些,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2014-12-26):
孔 不圆,或是点踩少了

网友:
在测圆多测几个点。或者是机器自动测量。

网友:
三坐标测孔准不准,或者说误差大小,主要看被测工件的圆度。圆度小(基本在0.002以内),正常的三坐标误差最多不超过0.005,比如环规,有环规的可以验证一下.
楼主说的两次差很多,有几个情况1、测针球上有东西或者孔没擦干净2、孔有圆度。下次你让三坐标测东西,最好让其输出形状误差。比如,圆度,圆柱度,平面度等,因为这样就有参考。假如测个圆有0.05的圆度,你就可以判断测得对还是有测针或孔沾了东西。

网友(2015-06-15):
很简单,多取几个点,另外孔的表面质量很重要。

网友(2017-09-30):
建议用内径千分表或测长仪

网友:
三坐标采用的是拟合算法,如果你的孔存在椭圆也测不准

网友(2017-11-26):
是不是孔放倾斜了,测的面实际是椭圆截面了

网友:
用自动扫描测量,误差不会超过5微米

网友(2020-01-14):
三坐标工作时的精度会受到周围震源的影响,弹簧阻尼隔振器能够有效解决此类问题,欢迎问询

网友(2020-05-18):
感觉还是先校准侧头 然后把零件内孔擦干净再看呢

网友:
投影面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