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艺怎么实现(打孔)

楼主(2014-07-15):
求大侠告诉我 在钣金打孔中  如果遇到不规则的孔怎么实现  工艺是什么 图片有一些大孔是不规则的

网友:
不是冲出来的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冲床加工的

网友:
应该是冲压出来,如果量小可以激光切割

网友:
这个要怎么个冲法,能得到图示的样子?

网友:
群孔模+單孔模+大孔模。

网友:
根据材料情况可以冲压来完成

网友:
薄板用冲床,厚板用激光吧

网友:
钣金画出来直接激光下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