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针轴承有内套和没内套用途、用法区别

楼主(2014-07-15):
求高手讲解滚针轴承有内套和没内套用途、用法区别

网友:
没有内套的滚针轴承对应的轴颈,硬度和粗糙度要求相对较高。

网友A:
如果对轴直径有尺寸要求,而空间尺寸又不够,就用无内套的,但轴承档硬度需大于HRC58,粗糙度小于0.8

网友(点评):
还要对轴承位硬化深度有要求。

网友:
我经常见只有保持架和滚针的滚针轴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轴直径有尺寸要求,而空间尺寸又不够,就用无内套的,但轴承档硬度需大于HRC58,粗糙度小于0.8

轴承位还需要进行热处理吧?热处理工艺怎么样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新人

无内套的滚针轴承的轴承的粗糙度要求更高,而且轴承安装为要进行热处理,要求耐磨等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无内套的滚针轴承的轴承的粗糙度要求更高,而且轴承安装为要进行热处理,要求耐磨等等

网友(点评):
这么多讲究呢

网友:
要求硬度较高

网友C:
区别应当主要是轴的材料——如果轴的材料类似内套材料就用无内套的反之不可。对于精度两者区别不大。不要以为带内套的轴颈要求可以低。

网友(点评):
和轴的材料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极端点,如果你的轴是塑料或其他你要用无内套的轴承是不是欠妥呀?

网友(点评):
呵呵,见3楼的回复及我的补充。只要轴的性能能满足那些要求,可以不管轴是什么材料。

网友(点评):
另外,相对于不带内圈的轴颈,带内圈的轴颈尺寸精度、形位精度要求就是要低些。

网友(点评):
轴在出满足轴的性能外。如使用无内套结构地话。轴颈处是和滚针接触。那轴材料就要满足轴承的材料性能。普通材料是满足不了的。

网友(点评):
仔细看一下这句话少了一个字“不要以为带内套的轴颈要求可以低”。本意是“不要以为不带内套的轴颈要求可以低。”。该处轴颈精度往轴承精度上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位还需要进行热处理吧?热处理工艺怎么样比较合适?

一般用表面淬火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区别应当主要是轴的材料——如果轴的材料类似内套材料就用无内套的反之不可。对于精度两者区别不大。不要以 ...

1. 轴一般用45#钢、40Cr,算普通材料吧,此2种材料做的轴能满足无内圈的要求(当然要进一步热处理,加工要求也更高),这是经实践证明的
2. 轴承材料一般是GCr15,难道要用GCr15来做轴?

网友(点评):
还有类似的呀

网友(点评):
GCr15材料一般不宜用来做轴的,具体原因请看课本。

网友(点评):
啥是课本?轴可以是任何你需要的也许是塑料或木头!非标吗就是那个材料合适干那个事。不适合滚针的材料就要有内套的反之就用没有内套的。这是我的观点。又得了几分,官升到少校了。好像如此怎样“拼搏”也不能为将

网友(点评):
呵呵,“非标吗就是那个材料合适干那个事”--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是GCr15材料不适合用来做轴!

网友(点评):
事情没有绝对的

网友(点评):
轴可以是广义的,不一定就是承载弯扭复杂载荷地轴

网友(点评):
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装滚针轴承的轴,是带内圈或不带内圈滚针轴承的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区别应当主要是轴的材料——如果轴的材料类似内套材料就用无内套的反之不可。对于精度两者区别不大。不要以 ...

天水社友:
还有一种轴承叫滚针保持架组件,既无内圈也无外圈。
这时轴承座该用什么材料呢?

网友(点评):
这个真的没有见过

网友:
网络资料

滚针和保持架组件有单列K型与双列K......ZW型,而且在整体保持架无法安装时,可使用特殊的剖分型滚针和保持架组件,其轴承型号后置加“D”,即K......D,K......ZWD。
向心滚针和保持架组件是由保持架和滚针组成的完整轴承单元,主要用于轴和轴承箱可作为滚道场合,且有以最小径向结构空间下承受高负荷和高刚性的能力。在高精度的轴和座孔滚道下,可获得较高的旋转精度;工作间隙可根据滚 针、安装轴和座孔进行调整,安装十分便利,是在恶劣条件下使用的非常经济的 轴承。
对于无法淬硬的轴和座孔,可使用专门生产的IR标准圈进行镶套处理; 广泛用于汽车、摩托车、工程机械的传动轴和齿轮箱及连杆轴配置。
该类轴承有单列K型和双列K…ZW型,对整体无法装配时,如曲轴凹颈处的支 承,可使用特殊的剖分结构单列K…D型和双列K…ZWD型。

网友(2015-01-21):
主要是使用空间决定的

网友(2017-10-28):
这种轴承尽量用在只限制轴心为目的而不特别承受轴承载荷的场合

网友(2020-06-10):
有保持架的这种轴承外圈可以不做固定吗(在保证轴和轴承轴向窜动很小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