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不能做到光滑连接,求制图大神帮下

楼主(2014-07-15):
用正轴测画两回旋体相交,其相惯线用截交面法做出,但自己在准备连接时感觉不能做到光滑连接,在多做一些相惯线要经过的点,有太麻烦,还有其他方法吗。(手绘作图)

网友A:
相贯线用辅助面做。
如果觉得平面不行,用辅助球面。
手工绘图本来就麻烦,很多时候没什么捷径的。
另外,简化画法也可以。
针对你的问题。
回转体相交,一般都用纬圆做辅助。(你的问题有无特殊条件,比如蒙若定理的特殊情况?)
尝试一下换面法或者旋转法。
因为不知道你的题具体是什么,只能到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贯线用辅助面做。
如果觉得平面不行,用辅助球面。
手工绘图本来就麻烦,很多时候没什么捷径的。

。。。。没看清正轴测==
这样的话,先在二维图上画出相贯线。然后根据轴测图画法描出相贯线就行了啊。。

网友:
记忆中的机械制图。。。。。

网友:
这个时候俺个人赶脚就是考验你的学习毅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