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削螺纹出现毛刺

楼主(2014-07-15):
数控车床G92加工螺纹时,有几牙单面会出现毛刺,其它的都正常(如图所示)。请问高手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怎么解决!@把刀用好

网友A:
检查下螺纹刀片和车螺纹的程序。

网友B:
是材料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螺纹刀片和车螺纹的程序。

螺纹刀片是买的卡麦斯的刀头(11牙的55°刀头)。车第一个工件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车的是1寸的55°管螺纹,材料是304的不锈钢。
G0  X34;
      Z3;
G92 X32.5 Z-16 F2.309;
       X32;
       X31.5;
       X31.1;
       X30.7;
       X30.3;
       X30.03;
       …………
G92 X30 Z-16 F2.309;
中间省略的是去毛刺的程序

网友C:
明显是粘刀了,刀具中心高不对,扎刀了。最后一刀吃刀量肯定不是程序编写的那样

网友D:
看图比较赞同黄海的观点,应该检查一下刀具的中心高是否过高。况且对于车工来说,出问题后首要任务就是检查刀具。
对于程序,我觉得快速定位的Z向距离有点短。你螺纹分8刀车,前6刀的吃刀深度比较平均,车螺纹的进刀方法深度应该是递减。
另外还要试着改变一下转速,看是否是积屑瘤引起的。
对于不锈钢接触比较少,只能按我平时接触的给些建议了,希望没有误导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粘刀了,刀具中心高不对,扎刀了。最后一刀吃刀量肯定不是程序编写的那样

程序没有改过。请问一下螺纹刀应该是高于工件中心线还是低于工件中心线?另外在加工过一遍之后我又调成单步走了一遍,发现螺纹刀重复车削只能车到后面的几牙,在毛刺前两牙(螺纹起刀点为前)没有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材料的问题吗?

应该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比较赞同黄海的观点,应该检查一下刀具的中心高是否过高。况且对于车工来说,出问题后首要任务就是检查 ...

刀具中心低于工件中心线0.1。谢谢你的提醒,明天我再试试

网友:
修毛刺程序是咋样的

网友:
通常情况下车刀高0.1,因为车时受力,刀尖实际高度会降低而正好与工件中心等高了,另外高一点也不容易扎刀。看图片,像是排屑不畅或刀不锋利引起的。在前端工件刚性差,会退让,重复车削时由于没有切深余量,由于刀具刃口圆弧的存在无法切极薄的金属层,故和工件之间是在摩擦,所以前端车不到。后面工件的刚性稍好些,可以车掉原来由于弹性变形而没有车去的部分余量。仅供参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程序没有改过。请问一下螺纹刀应该是高于工件中心线还是低于工件中心线?另外在加工过一遍之后我又调成单 ...

车不锈钢螺纹,我总觉得用76排削好,声音很小听起来也很舒服,刀耐用很多光洁度也好,如果要牙形好,可以后面用92补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不锈钢螺纹,我总觉得用76排削好,声音很小听起来也很舒服,刀耐用很多光洁度也好,如果要牙形好,可以 ...

谢谢你的建议,回头我用G76试试效果

网友F:
刀具中心问题

网友G:
精车量在小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刀具中心问题

高低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精车量在小点哦

比0.03再小点?0.01好了

网友:
G92 X32.5 Z-16 F2.309;
       X32;
       X31.5;
       X31.1;
       X30.7;
       X30.3;
       X30.2
       X30.1
       X30.05
       X30.03;
  螺纹刀     刀具中心    冷却没有问题这样的程序就没有问题了。加工不锈钢螺纹最后几刀一定要小小

网友H:
避免双面切削  我按你说的 应该是老设备  机床丝杆有间隙了或者轴曾有间隙了  要微调了

网友I:
感觉最后一刀量太小导致一面切削,一面没碰到,出来的铁削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避免双面切削  我按你说的 应该是老设备  机床丝杆有间隙了或者轴曾有间隙了  要微调了

设备才用了3年,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双面切削是由设备老化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最后一刀量太小导致一面切削,一面没碰到,出来的铁削擦的

最后一刀小引起的?一般车螺纹最后一刀不是还精车一刀。也就0.02的余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纹刀片是买的卡麦斯的刀头(11牙的55°刀头)。车第一个工件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车的是1寸的55°管螺 ...

G92双面受力容易翻毛刺,G76单边受力可以搞定。

网友(2014-08-21):
刀具问题

网友J(2014-09-23):
机床刚性不足,需要调整一下主轴和纵向丝杆间隙,用G76编程车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机床刚性不足,需要调整一下主轴和纵向丝杆间隙,用G76编程车削。

X轴方向?

网友:
刀具的问题,可以看到你别的牙也有问题

网友:
看上去像是刀片后刀面与加工面干涉,螺纹螺旋角大于了刀片的后角了。
螺纹刀片下方有刀垫吗,有的话换个角度大点的试一下。

网友(2014-12-27):
这个可以看看,。

网友:
螺纹车刀高0.1mm左右,起刀点距端面1.5倍螺距

网友:
刀具高度和刀具修光刃有关

网友(2015-04-29):
看了好多高手回帖,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没有改过。请问一下螺纹刀应该是高于工件中心线还是低于工件中心线?另外在加工过一遍之后我又调成单 ...

装刀时外螺纹刀高一点,内螺纹刀低一点,就不会扎刀

网友(2015-05-30):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
检查刀具 可能是你吃刀过大。还有车牙定位离工件远点。。车牙才会好

网友:
最后第二刀与最后一刀差不多有0.27的余量太多了,一般最后三刀前两刀相差0.1至0.05最后空刀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