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度方向的公差选取

楼主(2014-07-15):
长度方向的公差是怎么来制定的,不是线性尺寸的未注公差,我看论坛有人说:长度公差一般使用对称性偏差标注的,选择IT20级中的一个,然后将公差对半分为上下偏差。是不是这样呢?
但是我看了一张图纸(如下,大部分尺寸没标,就标长度方向的)就不是根据他说的那种方法来制定的,所以很迷惑啊。

网友:
要兼顾整体的精度。

网友:
非配合尺寸不需要标注公差,未注公差有四个公差等级,一般用m级即可,在技术要求中说明一下。

网友:
未注公差用在装配或使用中不重要的尺寸,此图中的高度,未注公差m级为±30丝,现在图纸要求±5丝,是说明此尺寸为关键尺寸,与装配或具体工况有关。

网友:
公差标注要先分清哪些是重要尺寸,再来选基准

网友:
长度方向的公差一共IT20级,要根据你设计需要而定,一般在14级以上为有要求,14级以下为无要求,你可以查表。

网友(2016-10-22):
一般按最小实体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