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厚1米5*1米5的铝板铣大面怎么铣才能平 接刀小

楼主(2014-07-15):
20厚1米5*1米5的铝板铣大面怎么铣才能平 接刀小

网友:
这个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上龙门铣吧。

网友:
20厚能铣刀好么?确定不会变形?

网友:
回火去下应力会好点。LZ的产品平面度要就多少?

网友:
接刀小到什么程度啊,厚度么有要求?这行应该图纸说话吧。。。起码有个平面度、粗糙度吧

网友:
直接放工作台加工,要求高的话就多次翻面

网友(2014-10-13):
神户制钢20厚度的板材平整度可以控制在0.2MM以内 具体的参数可以见附件我的QQ52367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