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内圆主轴,加轴承润滑脂的问题

楼主(2014-07-15):
有没懂磨床内圆主轴的大侠啊!

我们公司的主轴和那差不多结构,前2后2,     7002配对D级精度背靠背,弹簧预紧,转速12000。现在的问题是温度很高,有点离谱,一块长度为1米多的箱体装了16根主轴,间距很近。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的轴套内孔是直接磨出的,没有研磨,大概椭圆0.005左右,公差配合都和别人的一样,我们觉得润滑脂可能加的太多,我们是用牙签加的,弹珠和弹珠中间加一挑。呵呵,大侠能否帮我分析一下还有哪些地方不好,还有加脂的标准,如何加?

谢谢。

网友:
一般正常加2#锂基,有三分之一的量,关键是配对轴承之间的垫片要调整好间隙的,因轴承端面是有工差的,每一只都不一定是一个数质。所以装配中,两个大小垫高度也不一样。轴承精度等级用C级。

网友:
温升不只是,油脂的问题,同心度检测下,预紧力等等。。。有的谈了

网友A:
老衲这里有特种润滑脂,实际使用过程中,将运行到80摄氏度的轴承温度,降低到了50多度。要不要送你点试试?

网友:
既然是弹簧预紧,加工精度也是按要求的做的,估计是润滑脂选用的问题了,赶紧跪拜禅师吧。这么小的轴承才1万多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衲这里有特种润滑脂,实际使用过程中,将运行到80摄氏度的轴承温度,降低到了50多度。要不要送你点试试?

大侠您好,什么润滑脂这么神奇?有没有详细点的信息哦, 我正在找高速脂润滑主轴的润滑脂。

网友:
可以用我们的哈多保护型润滑脂,减少摩擦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