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平台需求

楼主(2014-07-16):
升降平台需求
1m*1m工作台可以升降的方案有吗?电动的,升高度1.2-1.4m,低下限越低越好,有什么经济实惠的产品可以分享吗

网友A:
布局和负载说一下把

网友:
螺旋升降机或者电推杆,需要看受力参数

网友(点评):
电动推杆的灵活性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和负载说一下把

没有啥布局,很简单的,检验工作台而已,加自动升降而已。
称重100Kg足够了。

网友:
到汽车4S店看看哈·~

网友:
应该是交叉臂升降平台,
汽车行业用的多。
如果负荷不大的话,
用气缸顶升成本低、结构简单、维护方便。
负荷大的话,
可用液压缸。
如果使用不多,
用个手动丝顶最经济。
当然,
电动推杆的灵活性要好,
方便移动,
承载适中,
成本应该稍高。

网友(2014-08-23):
简单 用同步升降平台再配个刹车马达就可以了。

网友:
见过的单缸交叉臂升降平台估计就能满足楼主的需求,市面上很多,也不贵

网友(2014-12-09):
叉型升降平台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方法很多   选个合适的

网友:
同步带升降、链条升降,最近正在做相关图纸

网友(2015-03-22):
移动式液压升降平台。。。

网友:
买个去,很便宜的

网友:
是否有图纸或者照片看一下?

网友:
有液压升降台

网友:
网上很多,以前设计过,输送大型药机至台阶的,不用液压的话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