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加工,

楼主(2014-07-16):
各位大师,旋转轴与直线轴的合成,能用到宏程序吗?谢谢!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最好附上图说明。

楼主:
不需要出图的我就是问一下,旋转轴:A轴或是B轴,与直线轴联动的情况下,除了标准的G代码编程外,能否用宏指令编程.

网友:
宏只不过负责坐标点计算,与G代码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
还有四轴呢啊

网友:
学习学习,期待前辈更多答案。

网友:
宏程序不懂,一直都是mastercam编四轴程序

网友:
正如4楼说的,“宏只不过负责坐标点计算,与G代码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A:
可以,看你宏程序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你宏程序怎么用了

大侠能否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网友(点评):
你想干嘛,你的意图

楼主:
因为用普通的X轴与A轴联动铣凸轮的话,程序太大,又不能加刀补,如果用宏程序的话,可能程序要简短的多,但到现在为止,还没发现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
只要系统支持宏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2015-05-28):
这个用替换轴就可以了,以前看过视频,那老师生的程序很短的,我自己生的程序很长,估计我没搞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