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拉伸完成后,第二次编辑拉伸特征,且在编辑草绘时候隐藏一些前面的曲面特征?

楼主(2014-07-16):
PORE5.0怎么样在拉伸完成后,第二次编辑拉伸特征,且在编辑草绘时候隐藏一些前面的曲面特征?高手的帮帮忙3 M% x  I2 A" Y& `1 Q

楼主:
怎么就没人回复呢,很急呢

网友:
左键选中需要编辑的特征,长按右键至弹出窗口,选择“编辑定义”;隐藏特征可以在模型树上左键选中需要隐藏的特征,再长按右键至弹出窗口,选择“隐藏”,要取消隐藏的话可以再重新操作一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