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加工中心 粗糙度改善

楼主(2014-07-16):
各位大侠,小菜鸟遇到以下问题:
以前有一个小尺寸的锥环,请供应商做过2PC 图面如附件
发现1PC 表面很光泽,无毛刺
另1PC  表面较毛糙,刀痕明显
询问后,供应商告知:
较光泽的1PC  是采用普通车床加工的
毛糙的1PC     是用加工中心做的
说是以后考虑用加工中心加工基本形状,最后再上普车抛光

昨天又请供应商制作了2PC相似的锥环,问题来了:
供应商采用先加工中心,再普车抛光的方式,
表面光泽度是改善了。  但是量测后,发现表面圆柱度偏差很大,有50um

查了下机加工精度:
10~18mm的基本尺寸,9级的加工应该就能保证圆柱度在11um公差内。
所以我猜想是不是供应商为了抛光 从加工中心 卸下后,装夹到车床上
这个装夹过程中 同轴度也有些偏差 所以最终反应到外圆的圆柱度上去?
(供应商给的说法是,不是装夹同轴问题,是抛光的时候太过用力,且抛光也无法保证圆柱度)

想请教大侠们,加工中心加工的粗糙度不能改善吗?
减小进给量,提高速度,不是能改善粗糙度吗? 不适用于加工中心吗?
最好是不是在加工中心一次完成所有的加工,避免再次装夹?

网友A:
我的经验:CNC要比普通车床的精度高,当然当精度达到一定等级后,就不能完全按设备而论了,操作设备师傅的经验、能力更重要一些。恰巧楼主的加工件精度要求比较高。建议楼主多询几家,设备的新旧对精度影响也比较大。

网友:
枪好了,枪法也要好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CNC要比普通车床的精度高,当然当精度达到一定等级后,就不能完全按设备而论了,操作设备师傅的经 ...

感谢回复!
所以您是觉得 不是设备的问题
是那家供应商的操作人员 可能对车床的操作更熟练
对加工中心的操作比较一般 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所以您是觉得 不是设备的问题
是那家供应商的操作人员 可能对车床的操作更熟练

我认为是这样的~你这个精度对刀具和工件校准的要求还是有一定要求的,你要分析下精度的必要性,否则不好找供应商的

网友:
这个工件应该先上数控车,在上加工中心,做出来就漂亮了!

网友(点评):
对的,2个月了,现在对这方面有了更多点的了解 大侠 当时说的对,只是说的太简短了啊~

网友:
和零件的结构设计和加工工艺有关。
薄壁件,
手工加工时,
速度不高、进刀少,
自然表面好。
CNC加工时,
速度和进刀可能高了,
工件自颤,
表面就粗糙了。
后面加工,
抛光径向力大,
工件变形,
也就椭圆了。

网友(点评):
大侠分析的非常非常到位!! 佩服!! 感谢您指点!!

网友:
上车铣复合就好做了

网友(点评):
现在回头来看,确实,量多的话,上车铣复合比较合理。 只是车铣复合,没办法加工卡抓端部…

网友:
抛光是要破环圆的精度的
所以前期的预留量和精度很重要。
建议先车好精度,光洁度也比较高
余量单边4-5um,钢材料可以,如果是有色金属,余量要大点

网友(点评):
恩,材料是铝材,所以应该更多一些余量是吧。 感谢您指点!!

网友B:
先数车再上加工中心

网友:
没找到好供应商,抛光不可能产生5丝的误差,前期尺寸就有问题

网友:
这个铝件,加工中心上 做 Ra 0.4 的粗糙度没有难度。

网友(点评):
那个圆锥面你得用球刀爬,球刀爬出0.4的粗糙度,你得什么样的机器,什么样的主轴,什么样的步距; 这个零件明显是个车铣中心的产品,或者先车再上加工中心,无论如何,锥面不应由加工中心完成

网友(点评):
量大的话,考虑定做非标刀具,PCD成型刀可以解决粗糙度和效率问题。量大的话不需要跑曲面。

网友:
这就是一车床的活,上加工中心费时又费力,不过图纸上没有看到光洁度要求,楼主如果舍得花钱的话,加工中心做到1.6~0.8应该无压力

网友:
加工中心上几乎是做不到0.8的  和车床粗糙度差一个档次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数车再上加工中心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请大神详解

网友:
加工中心,应该能做吧.--猜的
如果是加工中心再下到车床,装夹误差不好保证.
能一次装夹成型最好.
铝件的话,得考虑转速和进给的配合.
薄壁件,进给压力能促进变形,得考虑装夹方法。

网友(点评):
哈哈,您和我原来的想法一样 我开始也觉得是装夹的问题 后来看论坛里各位大侠的解释分析,还有我们供应商的说法,应该主要还是抛光变形导致的。

网友:
这个工件应该上车铣复合,一次加工成型,精度、光洁度都能保证。
如果考虑成本,先上数车,再上加工中心也能有比较好的精度。
光是加工中心是很难加工出0.8的光面的,再上车床抛光,因为是薄壁件,变形就难免了。

网友(点评):
恩,蒙论坛上大家的指点,现在也与供应商达成共识了。基本上,下次再加工,会先车,再上加工中心~

网友:
数控精度比普通肯定高

网友:
车铣复合比较好保证尺寸

网友:
加工中心要求有精车程序,进给量是刀具小R的0.2倍,无吃刀量。

网友:
我大略看一下吗,止我以上都是锤子,我就纳闷了,为啥没人在意材料?铝也分很多型号的,不同型号切削起来,可能截然不同,比如7075和5051A或纯铝,能一样吗?45#和Q235干出来效果能一样吗?我说你们啊!!
其二,此活光洁度的要点在车削和铣削加工方式,而不归属于数控铣(加工中心)和车床的机床分类。要从车削的受力和优缺点,铣削的试用范围,你把车床的活拿去铣床干,他就没车床好,比如干外圆,基本上,铣就是不如车的好,干端面,车一般不如铣的好,车床干端面多少回挖心(就是里边低,外边高),而且越到中心刀花越不好!铣就不会这样。
还有就是刀具选择,工艺,切削参数,冷却水的选择,编程方式,夹具和胎具等!
针对楼主的工件,先弄明白正确的工艺过程是第一步,所以圆和端面都用车床加工,是正确的,加工中心的工序,只有铣扁,钻眼,沉孔,以及小端头的十字花槽!
   也就是说,你没弄明白是工艺问题,不是什么机床的问题,真正机床的问题不在你这。不多说了,一天一夜也说不完!

网友(点评):
因为你是新手,所以我补充一下,斜面用最好数控车做,普车做,手劲一定要匀速

网友:
以后有问题发邮件372249523@qq.com

网友:
这个首选车铣中心

没有的话先车,然后用那3个孔做定位再上立加做槽,铣边。

网友:
加工工艺很重要啊,要是不计成本可以考虑高速机加车铣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