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加工内孔槽的问题

楼主(2014-07-16):
最近在加工一种零件,材料是热处理过的45#钢,我要在内孔加工槽,从40.5mm加工到55.3,怎么才能保证底面的光洁度,要达到1.6的光洁度。目前我能保证两个槽面的光洁度,但是底面的光洁度很麻烦,留20丝走个精刀还是不光。槽宽6.3,用的是4mm宽的割槽刀

网友:
实在不行,就磨

网友:
上磨床吧

网友:
     这个原因有很多, 最好上个工件图。

网友:
先把你的材料硬度,刀具材料及型号,线速,进级,刀杆型号以及悬伸,冷却情况都报上来

网友:
主要是刀具的选择问题,和刃磨的问题。我可以说的是你这个硬度不可能会很高。最多也就是25-35度之内。给你个60°以上你用刀想都别想的事情了。何谈光洁度的问题。      刀具选好之后建议用精钢砂轮磨。

网友:
精加工用2mm宽的,在槽底横拉,应该可以达到,

网友:
用T型刀上加工中心铣

网友:
用2mm的光刀横走跟上冷却液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