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车车椭圆问题的疑惑

楼主(2014-07-16):
首先不用特殊夹具,然后不考虑刀尖后角干涉的问题

我想了一下,现在车椭圆用数控车最少需要一个可控制角度的C轴和一个动力铣头

如果只用普通数控车(X和Z轴)宏程序还是能编出来,不过机床X轴响应速度应该跟不上

不知这个看法对不对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看是什么数控,先进点的数控车已经有椭圆插补这个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什么数控,先进点的数控车已经有椭圆插补这个功能了。

只用X轴和Z轴吗?

网友(点评):
不清楚 只是听说的 你在百度找下吗

网友B:
05年在学校的时候,用的一台华中数控出的数控车(教学级别的),自己编定的椭圆宏程序就能车椭圆“子弹头”!
不明白楼主,要加C轴啥子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年在学校的时候,用的一台华中数控出的数控车(教学级别的),自己编定的椭圆宏程序就能车椭圆“子弹头” ...

控制主轴角度,然后用角度和椭圆半径之间的函数关系铣椭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5年在学校的时候,用的一台华中数控出的数控车(教学级别的),自己编定的椭圆宏程序就能车椭圆“子弹头” ...

你那车床真高级。。。。。。。。。。。。。

网友:
到论坛数控加工,里面大把高人,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当年我也折腾过一阵子,用数车车5角星,还车什么二次炮烙蜗杆,等等一些古怪的东西,玩玩还行,真没多大用处,

网友C(2014-09-30):
哈哈,外行啊,一个X一个Z足够了
我大学就能编写这种小程序,我晕,宏程序很成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外行啊,一个X一个Z足够了
我大学就能编写这种小程序,我晕,宏程序很成熟了

你可能误会了,我说的不是端面椭圆,是周线椭圆,跟Z轴关系不大
而且就算用上角度与距离的函数,机床响应一般也没这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