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深孔铝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4-07-16):
补充内容 (2014-7-16 17:38):
量很大,我发上来是问问大家用什么工艺做的快,做几个我也不上来问大家了

网友:
   磨把锥刀镗。

网友:
只能找一类似的刀来镗孔了

网友A:
用钻头磨成要求锥度,太长可分级钻,再定制把锥形铰刀精铰锥面,精铰刀具左向螺旋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钻头磨成要求锥度,太长可分级钻,再定制把锥形铰刀精铰锥面,精铰刀具左向螺旋型

是不是工件反转用右旋的铰刀,和用左旋的一个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孔用什么刀车?

网友:
数量少可以慢丝

网友:
可先加工一个直孔铝套,再加工一个锥度模芯,冷挤压成型。

网友:
可采用冷挤压成型工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孔用什么刀车?

知道会有疑问,这个模具就是车的。

楼主:
小镗刀发震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工件反转用右旋的铰刀,和用左旋的一个样啊

不是,左旋的意思是螺旋线的轨迹以左到右,和普通钻头的螺旋线相反,切削刃作用位置不变。
这样的好处是1.防止扎刀 2.防止屑碰伤已加工面,最好做三刃的,余下的好处自己试下,我这里有款不锈钢316L的也是这样加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知道会有疑问,这个模具就是车的。

还是不太懂,大神能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太懂,大神能详细解释下吗?

意思是图片的橡胶模具中那个锥孔是用车床加工的。现在,数控虽广泛应用,但,如果融入没有数控年代的手段,那就是如虎添翼。

网友(点评):
有时候人的技术也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