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15的热处理工艺,请教

楼主(2014-07-16):
直径大约是150mm的辊轮模具(压制普通Q235材料波纹钢板),选用GCr15材料,请教热处理工艺。

网友:
只知道在做轴承钢时,先球化退火,然后淬火加低温回火

网友:
抄的
热处理
其热处理制度为:钢棒退火,钢丝退火或830-840度油淬。
热处理工艺参数:
1.普通退火:790-810度加热,炉冷至650度后,空冷——HB170-207
2.等温退火:790-810度加热,710-720度等温,空冷——HB207-229
3.正 火:900-920度加热,空冷——HB270-390
4.高温回火:650-700度加热,空冷——HB229-285
5.淬 火:860度加热,油淬——HRC62-66
6.低温回火:150-170度回火,空冷——HRC61-66
7.碳氮共渗:820-830度共渗1.5-3小时,油淬,-60度至-70度深冷处理 +150度至+160回火,空冷——HRC≈67[3]

网友:
为啥不用挤压模具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