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膨胀螺栓究竟开多大孔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7-16):
如题,按照标准,比如M8的螺栓,水泥钻孔是直径12.5,那么固定的那块钢板上钻孔应该是多大呢,是12.5还是比M8螺栓大一点即可?

我看好多都是根据手册来的,在钢板上钻孔12.5 ,但这样的话,膨胀螺栓在砸进水泥孔之后拧紧螺母的时候,膨胀管往往会跟着螺栓就上来了。这个现象在施工现场屡见不鲜。

如果是钢板上打孔比M8的螺栓大一点,那总不能把每个膨胀螺栓装好后再吊装设备投上去吧,这也不现实啊,你们是怎么做的。。惭愧,实践经验不多。

网友A:
打膨胀螺栓外径一样的孔就行了

网友:
等待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膨胀螺栓外径一样的孔就行了

但这样的话,膨胀螺栓在砸进水泥孔之后拧紧螺母的时候,膨胀管往往会跟着螺栓就上来了。这个现象在施工现场屡见不鲜。

这个怎么办?

网友(点评):
楼主发现了一个人们应用上一个大误区!方便性给性能让路!

网友:
关键是有的小部件可以先将螺栓砸进水泥孔,再将部件放上去,但 有的大型部件不可能这样的,只能将待固定钢板孔开成一致的,将部件放到位后再将螺栓砸进水泥孔的。
只能期待水泥标号高点了

楼主:
原来这问题无解啊。。。。

网友:
水泥孔也钻得太大了吧(12.5),膨胀螺栓的水泥孔应该比膨胀螺栓大一点即可,钢板孔也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这样的话,膨胀螺栓在砸进水泥孔之后拧紧螺母的时候,膨胀管往往会跟着螺栓就上来了。这个现象在施工现 ...

我回答的是钢板之类的。如果是用在水泥方面的话,直接敲打进去就可以了,之前我有试过!  膨胀螺栓在拧紧螺丝时,下端会自动膨胀,这样是不会被拧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回答的是钢板之类的。如果是用在水泥方面的话,直接敲打进去就可以了,之前我有试过!  膨胀螺栓在拧紧 ...

我说的就是钢板该开多大的孔,水泥的孔肯定是要比膨胀管稍大一些。

我在很多地方看到很多设备、专机、架体的固定,膨胀螺栓很多都没有起作用,一大半都露在外面,螺母远离钢板。最多就是起到了防止被固定的设备平面移动而已,至于垂直的力量就是靠设备自身的重量在起作用罢了。

网友:
膨胀螺栓就是这样的,要是结构上体较重或震动厉害的设备,也不会用膨胀螺栓来固定,直接地脚螺栓灌浆了

网友:
我们用膨胀螺栓的时候就是先把膨胀螺栓装好在把设备装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钢板该开多大的孔,水泥的孔肯定是要比膨胀管稍大一些。

我在很多地方看到很多设备、专机、 ...

“一大半都露在外面,螺母远离钢板”,不知道你用的是那种膨胀螺栓,象这种膨胀螺栓必须把套管埋进混凝土,所以混凝土钻孔深度一定要足够,钢板应该是压在平垫圈和套管之间,钻孔直径按普通螺栓联接的要求钻,M8的钻9个孔,混凝土钻孔选用比套管直径略大的钻头,螺纹M8,套管直径12,钻头用12~12.2的都可以,建筑行业标准上没有具体讲混凝土钻孔直径的大小,只讲了选用钻头的尺寸,机械行业的标准是直接给出数据钻12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大半都露在外面,螺母远离钢板”,不知道你用的是那种膨胀螺栓,象这种膨胀螺栓必须把套管埋进混凝土 ...

如果是按照你说的M8的孔在钢板上钻9个的孔,那自然不会出现我所说的问题,但现场的设备很多自重比较大,按照你的办法,很难对准那么多螺栓(或说那么多拧在设备上的膨胀螺栓很难对准打好的水泥孔),所以基本上都是水泥钻孔多大,钢板上钻孔也是多大,设备摆好位置之后直接从钢板的过孔处打水泥孔,然后把膨胀螺栓砸下去再拧螺母。
这样就导致很多膨胀螺栓被拧的连同膨胀管一同带上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按照你说的M8的孔在钢板上钻9个的孔,那自然不会出现我所说的问题,但现场的设备很多自重比较大, ...

对于振动稍大的机器,用膨胀螺栓是不行的,振动小的可以(比如空调室外机)。最好是预埋,而且按标准进行。

网友:
最近刚刚施工一个设备,打膨胀螺栓,钢板是钻9的长孔,钢板与设备分开的 通孔螺栓连接的可拆卸,在水泥面打的是12.2的冲击钻孔。先把设备定好位置,然后锁上钢板,在打水泥孔,然后把膨胀螺栓打下去,套管部分全部淹没。然后扭紧螺丝手工!!

网友:
水泥孔有点大,我们一般比螺栓外径略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振动稍大的机器,用膨胀螺栓是不行的,振动小的可以(比如空调室外机)。最好是预埋,而且按标准 ...

没有震动的问题。

网友(2019-12-09):
其实楼主有点想当然了,实际上你扭紧螺母时,并不是带着整个膨胀螺栓往上跑,往上跑的只有最里面的螺栓,外套被螺母下的垫圈挡住,垫圈的内径大于螺栓直径,小于外套直径。所以扭紧螺母,螺栓往上跑,螺栓埋在地下的头部和垫圈挤压外套变形,外套设计成螺栓头部先变形,这样外套在螺栓头部部位被先胀开,在水泥孔里挤紧。

网友:
我画了个示意图,传不上来

网友:
先放膨胀部分 和后放有区别么?  物件大,后放膨胀螺栓不也是要吊着一个一个往里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