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炉用阀门,带图纸,是否可行

楼主(2014-07-16):
流体为 300度左右的融盐液 ,领导要求自制,心里没底,是否可行?
前两个图是阀芯上提开阀门;最后一个图示旋转开阀门;两种哪个好些,或者都不行,要如何考虑

阀体和阀芯

阀体和阀芯

装配示意图

装配示意图

旋转式的

旋转式的

网友A:
压力呢,流量呢。
上面那个叫闸门型的,1.结构简单,制造和维修比较方便。2.工作行程小,启闭时间短。3.密封性好,密封面间磨擦力小,寿命较长。
缺点是,1.流体阻力大,开启和关闭时所需力较大。2.不适用于带颗粒、粘度较大、易结焦的介质。3
下面那个叫旋塞型的,(1)流体阻力小;(2)可用于压力或(和)温度较高而口径较大的管路上。
有现成的不买,非要自己做,你领导觉得手下工资低,就意味着价廉物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呢,流量呢。
上面那个叫闸门型的,1.结构简单,制造和维修比较方便。2.工作行程小,启闭时间短。3.密 ...

没什么压力,就大气压力;融盐腐蚀性强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呢,流量呢。
上面那个叫闸门型的,1.结构简单,制造和维修比较方便。2.工作行程小,启闭时间短。3.密 ...

领导看了市面上的 球阀和闸阀的 结构后,就说小东西那么多,在这里肯定不好用,要求自制;

网友B:
应该都是好用的,就是看你选什么材料,耐高温抗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都是好用的,就是看你选什么材料,耐高温抗腐蚀

用普通45号钢!,

网友:
第一种方案,适用于纯净液体,无颗粒物粘着的工况;
第二种阀门属于最古老的,最实用的旋塞阀,在这个工况下是比较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