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距怎么加工

楼主(2014-07-16):
螺距17.5如何加工请指点!

网友A:
磨把R16的成型车刀在数控车床上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把R16的成型车刀在数控车床上车??

怎么可能。

网友:
用35度尖刀编宏程序挑吧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卷筒,我记着当时是师傅用普通车床一点一点赶出来的

网友:
旋风铣加工,最快最好,一刀成形。

网友:
R刀,没难度!

网友:
可以用R圆头刀加工 ,也可以用尖刀加工!

网友:
用R16成型刀,直接车啊

网友:
成型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