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加工后精度差超

楼主(2014-07-16):
    有的产品上的螺纹孔有精度要求,比如M4X0.7-6H,共8处(打个比方),有时候会出现个别螺纹孔止规不止(其他的几个OK),这样又无法返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方法避免吗?如果产品其他尺寸都是好的,因为一个小小的螺纹孔超差而报废实在是可惜。

网友:
丝锥槽里面卡屑了,在攻这么小螺纹时,一定要攻完几个后,打一下油。这样可防止丝锥卡屑,导致螺纹变大,然后止规就过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还有其他的原因吗,有可能是丝锥磨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