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数控车床无法启动的界面问题

楼主(2014-07-16):
我这里有一台沈阳第一机床厂产的FANUC Series 0i Mate-TD系统的数控车床,在启动时出现如图情况,不能正常启动,请大家给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A:
呵呵,这就是从洋媚外的下场,一台普通数控车用什么发那科,有钱没处花啊,等着挨宰吧。

网友(点评):
兄弟这样说不合适 吧

网友:
百度了下dram   sram   fram   存储器相关
至于后面的代码应该是检测失败的意思    看前面的检测那两项是已经检测成功的意思
估计自己修不来  机子里 的程序和参数可能毁了有没维修说明书查查啊
load  cnc date —1  应该是下载机床数据失败
打雷过程使用机床了?运行过程断电了??     传输程序断电了?
会用机床系统初始化么?这项操作所有参数  所有程序全部需要调整?如果有其他相同的 复制过来恢复下也可以

网友(点评):
你英语老师死的早啊

网友(点评):
为什么呢?你找见地方了?那有问题呢?

网友(点评):
ram rom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就是从洋媚外的下场,一台普通数控车用什么发那科,有钱没处花啊,等着挨宰吧。

本来就是这样啊,现在国产的系统应付车床绰绰有余了,非要搞个发那科的开通个小小的功能都得另外花钱的。你这启动不了了还不得画大价钱啊。你先问问人家0i的系统怎么恢复出厂设置的。不过就算恢复了也麻烦。里面的参数都没了,

楼主:
我这有三台这个版本的系统,坏了两台,一台通过复制参数已经正常了,就是这一台无法复制系统参数,怀疑硬件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请大家帮助看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B:
如果真是硬件问题   你自己要有维修基础   这儿只能提个建议 无法看到详细内容    你在详细百度那几个ram

存储器坏了没法修得吧      直接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是硬件问题   你自己要有维修基础   这儿只能提个建议 无法看到详细内容    你在详细百度那几个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