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圆规如何把圆周平均分7,8,9,11分

楼主(2014-07-16):
要求只用圆规,把一个圆周平均分成7,8,9,11份,哪位高手知道说一下,谢谢

网友A:
真坏,直尺都让人用

网友B:
原理相似

网友(点评):
我一般是算出周长,除等分数,再算出每条边长。画个圆,然后以边长为半径依次画与分度圆的相切的圆弧

网友:
去查一下切削手册就有你要的圆周等分系数

网友:
真高科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相似

谢谢,这个方法挺好,那7,8等分也是过p2的延长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坏,直尺都让人用

嘿嘿,是有点坏!如果用直尺圆规怎么分呢

网友(2014-10-24):
人才哇!学习了一下!

网友:
看的头都晕了!

网友:
这些都忘得差不多了,重新再学习一遍

网友:
这个分N的题,早先一个贴是答对了就可以涨工资同此;当时用三角函数解的社友最好看看贴名:太有意思了,考倒公司一片。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找个钳工问问

网友(点评):
你也想考倒一片呐

网友(点评):
是的,这年头的钳工就知道打孔,其他的不管

网友(2014-12-08):
用圆规一点点找尺寸!~ 什么时候正好第7个和第一个重合了 就算完成了  9一样  八就不说了 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