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种给肉串刷油的机构,有想法的麻烦提供一下意见,麻烦了

楼主(2014-07-16):
肉串通过带轮传送,传送过程中就给它刷好油,允许停顿。因为想做一个烤肉机,所以无法用大型的机构刷油。请问有什么小巧一点的,可以自动刷油的机构吗?

网友A:
直接喷涂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做

网友B:
链条上加串,上面放刷子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条上加串,上面放刷子这样可以吗?

那刷子上的油怎么涂上去?而且还要尽量少浪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喷涂

是像洒水装置那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像洒水装置那样吗?

喷油太浪费,而且存在污染,因为喷油过程中必须有增压装置,增压装置不可能采用食用油润滑,用石化产品的润滑脂则可能随同气体喷出,那污染就不可避免,建议用不锈钢作为容器,软管加上两个圆柱体作为开关,猪鬃作为刷油设备,其他的小件则很容易搞定,bingo。

楼主:
请问“软管加上两个圆柱体作为开关”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没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油太浪费,而且存在污染,因为喷油过程中必须有增压装置,增压装置不可能采用食用油润滑,用石化产品的 ...

请问“软管加上两个圆柱体作为开关”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没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软管加上两个圆柱体作为开关”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没理解

两个圆柱体并列,将软管夹在中间,不需要油的时候用个电推杆或者类似的装置将两个圆柱体挤紧,把软管夹紧,油就下不来了,软管要用耐油的食品级油管,或者干脆直接用耐油的开关完事,更利落。

网友:
昨天看我爱发明 看到有个喷油的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圆柱体并列,将软管夹在中间,不需要油的时候用个电推杆或者类似的装置将两个圆柱体挤紧,把软管夹紧 ...

如果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要设计一种检测系统去检测什么时候该通油?否则的话只能人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喷油太浪费,而且存在污染,因为喷油过程中必须有增压装置,增压装置不可能采用食用油润滑,用石化产品的 ...

用隔膜泵增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隔膜泵增压

其实我觉得将油弄出来好做,关键是要控制油的流通与截止。为了需要刷子来回刷,就需要一个丝杆传动机构,还需要油箱、隔膜泵,为了控制油的周期性流通还需要一个间歇机构,这些东西加起来很占位置,要是能做小一点就好了

网友(点评):
往复运动很好解决,往复丝杆就行了,我们的插秧机上也有这种往复丝杆,我们是40cr材料,你这个直接用尼龙的就搞定了,网上可以买到,也可以定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觉得将油弄出来好做,关键是要控制油的流通与截止。为了需要刷子来回刷,就需要一个丝杆传动机构, ...

直接用压缩空气喷油,不需要泵,不需要运动结构,直接用流体控制流体,它就是一个文氏管。供给压缩空气,压缩空气通过分叉管路时,油就会被自动抽进来,并和压缩空气混合成油雾,然后一起喷向目标。压缩空气用电磁阀控制,只要供给的压缩空气经过净化清洁,安全就不存在问题,里面没有运动结构,没有磨损,不会产生铁屑,也不会污染油脂。控制好油的粘度和空气供给量,就能很好的控制喷涂量。

有没有见过汽油机上用的化油器?原理类似。
汽车车身涂装也是这样的,当然车身喷涂要求非常高,你看汽车车身光洁如镜的外表就明白了,它使用了高压静电旋杯结构,可以让喷涂层变得非常均匀,漆面当镜子用时,里面的物体不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要设计一种检测系统去检测什么时候该通油?否则的话只能人工了。

一般情况下直接刷上,然后放在滤油网上,多余的油自然会淌下来,例如炸油条。这个主要是在停止或者开始刷油的时候控制油的输送。

网友:
几组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
不觉的曲柄滑块机构很好用吗,滑块连接刷子,刷子用一根软管供油,利用重力提供油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