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键槽如何刨加工?

楼主(2014-07-16):
手机发帖,不知怎么传图片。

简单说下要长求。,是轴套里要加工两个键槽,槽宽32毫米'深7毫米,长接近200毫米。难题是退刀槽只有8毫米宽,我用刨刀刀杆试着刨,结果刨不到头,因为8毫米的退刀槽太窄了,退刀槽后就是封闭的底面。刀出不来,稍微往前就撞到底面了。
我在想,是不是有其他专用加工设备加工这种槽啊!

也许我水平不好吧!我是铣床兼做刨床的。平时都是做的粗加工,说实话只是出卖劳动力,做苦力而已,谈不上什么技术水平,稍有点难度就感觉很麻烦。

还请各位高人指点下,小弟第一次发帖。

网友:
手机也可以发图片,你再试试看。

网友:
你再做一把刀杆用线切割把刀孔割出前倾的多少度自己看一下,我用这样的刀具抱过内孔花键,你试一下

网友:
除了插床不知道还有什么能代替的了。

网友A:
你把刀杆上的孔割成前倾角度的这样就会让你的刀尖和刀杆前面一平,刨就没问题了,我抱过盲孔的内花键

网友:
JB/ZQ 4238—1997规定,带槽孔退刀槽宽度一般为20,最小不能小于10。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我今天拍实物照片,试着发图。貌似好像用电脑版的才能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刀杆上的孔割成前倾角度的这样就会让你的刀尖和刀杆前面一平,刨就没问题了,我抱过盲孔的内花键

刀尖基本上在前面了,可还是刨不出来。今天发图给你看看。而且两个键槽要求平行对称,我都不知道怎样控制尽寸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B:
你把刀杆上的孔割成前倾角度的这样就会让你的刀尖和刀杆前面一平,可以保证不撞刀了,加一把气枪排削。另,可以电火花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刀杆上的孔割成前倾角度的这样就会让你的刀尖和刀杆前面一平,可以保证不撞刀了,加一把气枪排削。另, ...

谢谢你的回复。
电火花加工我还是最近在网上听说过,就是没见过。

楼主:

用电脑版的才能发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电脑版的才能发图片

发张实际操作图片

网友C:
如果你只有这种设备的话  不知道把刀子弄薄点从里往外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只有这种设备的话  不知道把刀子弄薄点从里往外怎么样

已经刨好了。
反正尺寸我没法保证。图纸要求就6丝的公差。
难题就是,8毫米的退刀槽肯定不够。反正我每次都撞到刀。
图纸要求是加工两个对称的槽,对此我只能表示呵呵。
二次装夹肯定有误差。

网友:
刀杆的锁刀方式变一下,用侧边来锁这样可以腾出很多的退刀位置。

楼主:
刨好了,真的很累。
觉得没多大意思。
即便是难度再高的加工任务,做出来也不会增加工资的。

网友A:
两个键槽平行对称可以做个样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键槽平行对称可以做个样板

这个注意不错。可是不会做。我觉得应该应该先粗加工。然后用专门的夹具比如分度头装夹,在精刨。
反正我加工的这两个肯定不合格的。就这么眼睛看看,管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