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补偿请吐槽

楼主(2014-07-16):
看图求吐槽,我只会用从外往里车。

楼主:
唉!之前图上不了

楼主:
之前图上不了!!!!!

楼主:
外圆从左往右车是g42  3号方向但是如果从右往左车就不是这样方向了明白没有,里面也一样的。因为有些工件必须要从左向右车!所以现在只想搞清楚外圆和内孔到底是42  还是41方向又是几号。

网友(2014-11-03):
在车床上是,从y轴正方向沿着加工路线看在工件哪一侧,用那个补偿。

网友:
讨论这个,不如来一刀实际!

网友:
不都一样吗

网友(2015-07-05):
不分前后刀加,外圆3  内孔2     正车外圆是42  正片端面是41   正车内孔是41 ,几孔刀车端面是42    。反走刀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