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高频硬度不均匀怎么办?

楼主(2014-07-16):
45号刚高频,现在外圆磨到尺寸了发现硬度不够怎么办?还可以再高频一次吗?会不会尺寸变小啊?哪位前辈帮帮我!

网友:
你首先要保证淬火前材料的表面情况,直径的一致性和表面无黑皮等。
硬度不够应该是把淬硬层磨没了,淬火前加工余量不要留太大。
还可以再高频一次,毕竟感应淬火造成的形变很小,不过你如果在使用上对工件的表面质量有严格的要求的话,就还需要表面磨光。

网友:
高频到2mm淬硬的深度,除非你余量留的太多。。。

网友:
真空淬火试试看

网友:
能问一下楼上,真空淬火和非真空淬火的区别在哪里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