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画螺纹的问题

楼主(2014-07-16):
用solidworks画螺栓,装饰螺纹线的时候有个疑问:比方我要画一个M10的螺栓,那我这个装饰螺纹线是要装饰直径是10的吗?但是因为他提示说装饰螺纹线必须比画的圆柱体小,那这样的话不是说我要画一个直径大于10的圆柱体了吗?但是对于M10的螺栓来说不是小径肯定是小于10的吗?那我该怎么画啊?

网友:
对于外螺纹,装饰螺纹线直径为螺纹小径。
对于内螺纹,为大径。

网友:
如果是装饰螺纹的话,装饰螺纹的直径我一般都是取大径的0.85倍来画的。或者说有些直接就可以出来数值的。就按标准来就好了。

网友:
楼上已经给出正解

网友:
二楼是正解。添一句,画螺纹,不清楚的话最好查一下手册规格,养成好习惯。

网友:
图库里面有没有螺栓的插件。

网友:
有学习了一种技巧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