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轴承的寿命

楼主(2014-07-17):
俺接触过的轴承只有用润滑油的滑动轴承和用润滑脂的滚子轴承,至于用润滑油的滚子轴承以及其他润滑类型的轴承,都只在书里看过,没有实际接触过。润滑脂的好处之一是维护方便,不用总盯着油量,只要订好维护计划多长时间一补充就可以了。前一阵子,俺们开始用自带润滑脂的密封轴承,英文是grease for life,不知准确的中文翻译应该是什么。这个维护起来就更方便了,根本不用考虑润滑脂的事情,订好一个年限,到时候连轴承一起换。

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俺们的客户要求俺们可以保证三年的寿命。根据最大的负载估算一下,理论上三年的寿命对于这个轴承来说还是比较保守的。SKF觉得这个寿命没问题,俺们也就这么用了。可是另一个轴承供货商FAG却跟俺们讲,他们的润滑脂保存年限只有两年,所以无论如何是达不到三年这个使用寿命的。

这么说的话,SKF的润滑脂也应该有一个保存年限,姑且认为他们用的润滑脂技术领先,可以保存过三年。可问题又来了,从轴承采购入库,到被装到产品上,会经过多少时间?从机器从俺们厂运出到客户的库存那里又要放多少时间?也许机器第一天开始运行的时候,那个轴承已经出厂三年了,谁又能保证其寿命呢?

这应了以前领导说过的一句话:这事儿不能说太细

网友:
这个,在中国无法计较,不像车一出来都有出厂日期,都不知道这个出厂日期是不是准确的。国外做这个应该都有出货记录,每个都可查的吧,不能说太细,一细各种问题

网友:
那如果再加上润滑脂从工厂出货,再经过经销商,再到轴承工厂注脂,时间那就更长了!
我个人理解,轴承里的润滑脂在没有使用前,在存放的过程中变质的可能性很小,只有在使用后,才会有一个失效的过程吧。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轴承里的润滑脂在轴承没有工作或者说旋转时,里面的润滑脂是不损耗的,SFK或FAG 说的时间是 工作时间
,当然基本忽略存放时间太长所造成的润滑脂变质的情况。

个人理解,

网友:
我公司用的轴承也是这种情况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轴承这东西,我以前说过,要对这东西特了解,到你可以设计这东西的时候,才知道它怎么用,

油脂,有矿物脂,有合成脂,矿物质有氧化的问题,而合成脂的氧化就非常少,几乎不氧化,

填充的是矿物油脂,有年限,就像吃黄油,过期就丢掉,

而合成脂,像俺以前买的英国鞋脂,有些已经20年了,涂到户外鞋上依然没问题,无论是防水还是光泽度,都没有问题,

你选密封轴承,一个是载荷不大,长期工作的,比如车轮轴承,只要轴承没毛病就一直用下去,德国车,都保证15年效果,米国车保证10年

高载荷密封轴承,我用,就是限制寿命,使用一个周期就换下来,轧机就如此,

你参考我的用法就可以了,新轴承,使用前清洗,重新填充油脂,规定一个寿命,到规定时间就换,我就这么玩,德国人,米国佬也都赞成,没有异议,

网友(点评):
8爷规定轴承寿命也是按最重的载荷估算,再打个折扣吗?

网友(点评):
按载荷,速度,温度,安全系数综合考虑,出一个计算表,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对使用的工况很多不清楚,好多条件是猜的。。。

网友(点评):
我会要现场数据,与小鼻子打交道都如此,必须准确数据,没有不行,关键点要去看,到现场看是不是那样子,

网友(点评):
握手:) 轴承都要洗干净后自己灌,真空室内的外购部件,都要重新灌油。

网友:
不太清楚诶,建议楼主去找专业的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这东西,我以前说过,要对这东西特了解,到你可以设计这东西的时候,才知道它怎么用,

油脂,有矿物 ...

嗯,刚下载了两本书,准备好好看看,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昨天刚看到矿物油是从石油里提炼的,合成油是人工弄的,所以可以调出需要的性质来。原来矿物油还有氧化的问题,谢8爷指点。这就难怪有的机油号称可以跑一年,有的仨月必须换。换合成油要贵很多,也是这个道理。
昨天还看到一种solid lubricant,用人造的塑料基体替代润滑脂里的soap基体来承载润滑油,但是这个基体是固体的,进一步避免了泄漏的问题。8爷对这种固体润滑有经验么?

网友:
关键这个润滑脂,是否与空气接触

网友(点评):
理论上是不接触的,因为轴承都被一层油包着,上面再蒙一层塑胶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刚下载了两本书,准备好好看看,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昨天刚看到矿物油是从石油里提炼的,合成油是 ...

有特殊需要的,高温的,有特定寿命的,要求高可靠性的,我都是重新安排计算,都算好了给我,包括寿命等,

特殊要求的有油脂,杜邦就有,种类繁多,用途各异,

我办这些,从来都不‘可能、大概’就是要数据,准确数据,甭管跟鬼子,还是国内的,都如此,
你按我说的玩,就没问题,该清洗就清洗,该填充就填充,从新计算时间,到寿命就拆下来检查,毫不含糊, ,

重要对象,算完了,请买办派技术工程师过来,核算数据,你认真了,鬼子不他实验数据都肯给你,有各种数据,就无敌

网友(点评):
俺们这儿要数据是个问题。客户一个个都是财大气粗的主儿,找他们要啥都是保密,出了问题就得马上解决。现在有一线曙光是,公司开始流行自己远程监控工况了,希望不久可以拿到第一手数据。

网友(点评):
既然你给他设计东西,他就没有什么保密的,都保密了,就没法设计,我接过各种东西玩,包括设计以后调试对我保密的都有,即使保密了,也得告诉我现场出现什么问题了,什么都不说,就没法玩,中外都不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这东西,我以前说过,要对这东西特了解,到你可以设计这东西的时候,才知道它怎么用,

油脂,有矿物 ...

学习了,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特殊需要的,高温的,有特定寿命的,要求高可靠性的,我都是重新安排计算,都算好了给我,包括寿命等, ...

特同意998叔的,轴承这东西,就算是买来用,我们也会都核算一遍。
客户那边一般是先给初步设计,如果是新客户,不熟悉应用环境的,至少要去拜访一下看一看应用和测试环境。或者跟客户多聊聊细节问题,按照dfmea逐条列给客户询问,他答不出来自己都会惭愧。订单下来之后很多细节还要再细化设计。我做项目会逼着销售给我尽早搞清楚客户之前类似产品的性能问题。每个设计师都有自己执拗的一面吧,哈哈。

网友(点评):
我整天处理这些,还设计大轴承,自然就是这么个玩法,谁都无法避免,在哪个国家都适用,

网友(点评):
哈哈,您做大东西,我做微小型精密零配件。其实顶多应用环境不太一样,设计方法应该是一致的。如果遇到客户实在没法估测的受力情况,或者极限情况的振动呀冲击呀温度神马的,您会自己亲自去测量嘛?

网友(点评):
我连试验机都自己设计,大家有异议,都不能说服谁,就干一台试验机,反正有人花钱,上机器一跑,数据出来了,谁还有异议?玩这些东西,一个是前期数据,都不服,就上试验数据,我这么玩过好几次了,大家就服了,

网友(点评):
嗯,试验机我也是自己设计自己加工制造,不过是用来测试自己的产品。客户那边的工况毕竟还是不能完全模拟。

网友(点评):
我有自己做事的一整套规范,有些轴承,是要求厂家清洗干净不涂润滑脂,封装好拿过来,再填充特殊油质,工业这东西,只有认真,合理,才玩的下去,自己没弄明白的东西,我基本不玩,

网友(点评):
妹子你也厉害啊,佩服认真的精神。我们这边的问题是很多事情不是一个工程师甚至是一个工程部门能左右的,我现在慢慢觉得有时个人必须采取“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态度,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要不能急死你。。。

网友(点评):
以前玩电子束焊机的时候,上下游都要摸透,从发射极的材料到最后的超声波探测焊缝,都必须自己来。信别人,那是年都要过错的。不过我的试验机还要卖,哈哈,同行和用户,都是客户。

网友:
密封寿命计算公式仅仅是参考,在选用轴承时,参考的轴承径向基本额定动载荷应该是实际工作载荷的3~5倍甚至更高,也就是实际载荷远远低于轴承的基本额定动载荷,而且根据轴承寿命试验做的经验,一般提交的寿命试验为1倍、2倍最长的相对寿命为4单位,还有完全寿命试验,完全寿命做下来有的要1到2年时间,最长与最短寿命之比为20-40倍。

网友:
没想到油脂密封还有这么大的学问

网友:
油脂在选用上很有讲究的,对于轴承来说,油脂相当重要,油脂完了,轴承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大侠,"FAG的润滑脂保存年限只有两年"恐怕有问题。
中国舍弗勒的人说可以保存3年,见他们的样本HR1  P95

网友(点评):
谢大侠资料!年限不是他记错了,就是俺记错了,不过意思是一样的。一共只能放三年,刨去运输、库存等等时间,就不够三年了。看这里要求储存的条件挺高的,工地肯定是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这东西,我以前说过,要对这东西特了解,到你可以设计这东西的时候,才知道它怎么用,

油脂,有矿物 ...

是的,要求高的轴承使用前都是将原来的润滑脂洗掉,这样更方便计算寿命

网友:
密封轴承使用寿命比不密封的要高!

网友(点评):
这个倒不能一概而论的,要看具体应用工况。

网友(2016-05-20):
/ D* U) o3 R! s9 E7 C关键这个润滑脂,是否与空气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