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新买液压锻压机,社友们帮我分析下这个产品

楼主(2014-07-17):
公司新买液压锻压机,侧面有两个400顿的油缸,上面是600顿的油缸。我这个产品是红色箭头做滑块,还是绿色箭头做滑块。刚接触锻压不懂请前辈指教。

网友A:
有点像轮毂,应该是绿色做滑块

网友B:
你那是2件产品吗?有个阶梯这部位绿色箭头压的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是2件产品吗?有个阶梯这部位绿色箭头压的出不

就一个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轮毂,应该是绿色做滑块

请问,我是先上面的压到底,再侧面挤。能说说你的先后顺序吗

网友:
是模膛模锻?先绿色的后红色的,我认为。不知道你的工件和原材料是啥样的,先绿色成形,后红色可以整形,适用于实心的,但是如果不是实心的,中间孔已经存在,那还是先红色,不过绿色给压时,红色缸不能退,充当模具作用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2014-09-01):
多向模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