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动喷涂设配的喷枪问题

楼主(2014-07-17):
各位前辈有没有设计过自动喷涂设备,请问这种自动喷枪要配合什么使用,压力桶吗?还是空气压缩机?气泵?还是别的什么?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网上看的也不是很明白,期待各位的解答,在线等,谢谢各位了!

楼主:
是设备,不好意思题目打错了,喷枪是类似这样的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用来喷什么的
我们是用来喷油的,喷枪配合一个压力桶,当然,气路也是要配的,在厂房的话直接接厂房气路,没有气路的,要自己配个气泵
压力大小视情况而定,但压力波动会影响喷枪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用来喷什么的
我们是用来喷油的,喷枪配合一个压力桶,当然,气路也是要配的,在厂房的话直接 ...

我们用来喷化工药品,请问气泵是用来产生压缩空气的吗?

网友(点评):
气泵是提供压缩空气的

网友B:
喷枪,我们以前用过喷涂料的,气路一定要有的,后面有接气动隔膜泵来把涂料打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枪,我们以前用过喷涂料的,气路一定要有的,后面有接气动隔膜泵来把涂料打进去

那就是说喷涂系统由喷枪,隔膜泵和压力桶组成?隔膜泵是用来打涂料的,压力桶是用来装涂料的?

网友(点评):
对,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喷涂系统由喷枪,隔膜泵和压力桶组成?隔膜泵是用来打涂料的,压力桶是用来装涂料的?

弱弱地问一句,气泵就是隔膜泵吗

网友(点评):
隔膜泵只是气泵的一种,你上面贴的那个图的喷枪应该还要接气管,一只气管,一只涂料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弱弱地问一句,气泵就是隔膜泵吗

网友(点评):
涂料压力桶,主要用于喷漆工艺,因为主要由气动马达,空气调节器,安全阀,泄气阀,出料口,内桶及四只活动轮所组成,故又称为气动压力桶。

网友(点评):
我所说的桶,仅仅是一个放置涂料的桶,里面加有搅拌,然后隔膜泵把涂料从里面打出来的!

网友(点评):
那涂料压力桶就是把你说的单纯的桶和泵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枪,我们以前用过喷涂料的,气路一定要有的,后面有接气动隔膜泵来把涂料打进去

刚才联系了一个卖喷枪的公司,他跟我说如果我们的涂料量小就用隔膜泵,量大就用压力桶,隔膜泵和压力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吗……彻底蒙了

网友C:
看来楼主是和我撞枪了!我发一个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是和我撞枪了!我发一个你看

这个也是喷枪吗

网友(点评):
这个是活塞增压的,能喷!取决于你喷涂液体的密度

网友(点评):
您是卖喷枪的吗

网友(点评):
我是设计喷枪的,我需要的喷枪市场上买不到,只好自己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是和我撞枪了!我发一个你看

气泵和空压机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点评):
这个..........你去问下做销售的,他们对这种问题比较专业!

网友(点评):
这个..........你去问下做销售的,他们对这种问题比较专业!

网友(点评):
那以后有关于机械技术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