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粒机出料模头出料孔这一平面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2014-07-17):
模头出料孔这一平面是什么材质的?要够硬,耐磨。它好像是另外的材料经热处理后镶在模头上的,模头材料就是304

楼主:
高速钢热处理怎样

网友:
什么样的模头哦用不锈钢304,肯定不耐磨。

网友(2015-04-21):
水下切粒机的模头

网友(2015-10-13):
X38CrMoV51热作模具钢(合金工具钢)

网友(2016-04-23):
一般采用40Cr就可以,先调质,切粒面高频淬火;或者30CrMoAlA,氮化处理;

网友(2016-06-28):
这个要看做什么料的颗粒,一般用45#或40cr钢,好的用钨钢,但价格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