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精度感应器。

楼主(2014-07-17):
图片框里面是毛刺, 为注塑件的毛刺。
材料为POM, 很软。
 现在想用自动化检测毛刺的有无

网友:
毛刺怎么能是黑色的?

网友(点评):
俺用笔涂黑了

网友A:
视觉系统,别的手段做不到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视觉也测试过了, 成功率很小。 不考虑

网友(点评):
视觉辨认可以区分0.1MM的误差,有毛刺杂么会区分不出来啊

网友:
注塑件的毛刺用工具钢就行,比如锉刀,钢锯片等等,推荐你最好用女士用的修眉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觉系统,别的手段做不到你的要求。

毛刺为什么是黑色,如果这么大的色差视觉应该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