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展开图 如何画出钣金图

楼主(2014-07-17):
根据此图纸画出装配体
Item1 是平面的
Item2 总画不出来,不知道如何下手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楼主想画什么??没有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画什么??没有明白。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  上面我改了

楼主:
没人帮下吗?

网友:
钣金图,比较难。画普通图没问题,上次画了一张钣金图,被许多人训,

网友B:
自己裁切,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裁切,会吧?

请问能发给我看看嘛? 我就是画不好。。 谢谢大侠了

网友:
这图上不是有零件外形尺寸图吗?画棱台,抽壳,切边。

网友:
用放样特征,可以直接画出来...如果非的按照钣金画的话,也是可以的,基本思路是先画好一个面,然后用边线-法兰命令,在参数里修改就可以了,还可以改变图形的形状的....再说钣金里也有放样特征的,可以采用的...具体这个我没有采用

网友:
1.用solidwork钣金里的放样折弯把整这个功能体钣金画出来再切除
2.或是先画用他的展开图在用绘制的折弯(先把缺口补上比较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