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圆弧半径和圆心尺寸能测得准吗?

楼主(2014-07-17):
如图所示,小圆弧半径和圆心尺寸能测得准吗,图片只显示了部分图纸,请问用什么量具能测的准,投影?三坐标?谢谢。

网友:
量大的话,制作个非标检具,量小用卡尺卡壁厚就OK

网友:
自制检验工装,以右端孔定位,做一个通规和一个止规。

网友:
楼上说得对,是个好办法

楼主:
请问用投影或三坐标能检得准吗,是不是小圆弧用投影或三坐标检不准,因为取点范围少,其实这才是我最想问的。

网友(点评):
用投影仪可以的

网友(点评):
我们检测就是用投影仪测的,貌似能侧准。

网友(点评):
投影仪可以

楼主:
这么快就沉了吗,求测量高手指教,图示尺寸用投影仪或三坐标测不准,是吗?

网友:
三坐标肯定不准确了。
工具显微镜试试,我用万能工具显微镜检测过的。
检具测量不太好做的。需要更多的参数,厚度

网友:
三坐标应该是可以的,投影恐怕够呛。前一段看了机床展,CCD检测钣金件,检测精度0.1。投影的检测精度企业也是一样的。

网友:
扫描仪应该可以,而且非常精确

网友:
以我的经验,万工显或影像测量仪都比样板或卡尺检测的准确一些

网友:
测的准确只有用三坐标测量机,其它的都是凑活测。批量生产要做非标检具也要用三坐标检测非标检具合格才能用。

网友:
还是用影像方法 测比较准确,自动测量,效率也比较高,如果 产品壁厚比较薄!

网友:
我晕
为什么要测量
小圆弧半径和圆心尺寸都已经标注得清清楚楚
这又是要山寨吧

网友:
做个检测工装吧 。

网友(2014-08-28):
企业中使用VMM很方便,密集去点且用适合的放大倍数即可精确测量

网友(2014-10-29):
投影仪足够。  先把坐标原点移到理论圆的中心, 再测量点, 点到圆心的距离为R的值。

网友(2014-12-03):
投影仪可以,最好做个检具。这样的检具很简单。

网友:
晕!用什么投影仪三坐标。真当三坐标是万能的啊。投影测的准吗?
术业有专攻,这种小R角,小圆弧,用接触式扫描测量最准确。 测头要够小,三坐标最小侧头是多大你知道吗? 零点几毫米! 能测的准吗?
 轮廓仪才是上上之选。

网友(点评):
完全同意。

网友(2015-03-30):
精确算不上,三坐标测还行。

网友:
; t" j# T& a/ F6 Q, R扫描仪应该可以,而且非常精确

网友(2018-07-29):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