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332万能铣床,横向工作台走动200mm 居然有40丝的误差

楼主(2014-07-17):
吐血了 ,横向工作台走动200mm 居然有40丝的误差 , 调整了横向的 侧铁 , 但是无效果 ,怎么办 ?主轴无松动。

网友A:
螺母座板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母座板松动,,,,,,,

按您的意思 只要把 丝杆螺母的锁紧螺母 拧紧就好了?

网友B:
横向工作台是否与主轴不垂直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向工作台是否与主轴不垂直造成的?

我也觉得是这样  但是主轴没有松动 所以在调 工作台

网友:
应该是丝杆的问题,丝杆两端磨损小,与丝母的间隙相对较小,当走刀从丝杆的一端走至丝杆中部时就会出现误差。

网友:
你检测出的40丝是直线度?还是工作台相对导轨的平行度?

网友:
淘汰的铣床···········维修的不多!

网友:
    铣床有这个问题真实怪现象!去年买了个X-Y工作台,行程200台面的不平行度就20多丝!检验报告还是2丝以内,这个是没法调整的。

网友:
怎么看都是丝杠前后磨损严重了

网友C:
这种间隙在普铣上是很正常的呀,机床上有调整间隙的机构,为什么不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间隙在普铣上是很正常的呀,机床上有调整间隙的机构,为什么不进行调整?

正在调整啊  调整侧铁 没用啊

网友:
不是调整塞铁,而是调整螺母副的间隙,在工作台的左侧有一调整螺母间隙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