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完再 车螺纹 M72X4 ,可以吗,用何刀具?

楼主(2014-07-17):
  请问老师傅,M72 x4 的螺纹,螺杆长500 和 螺母100长都要自己加工,加工前线进行热处理,BHS220 -240 。请教大家,热处理完了再车螺纹,可以车吗?如果能车请告诉我下需要什么牌号的刀具,由于没有实际接触过这样的,特虚心向老师傅请教,谢谢指导

楼主:
是HBS 打错了 更正下

网友:
45#钢调质?该怎么车就怎么车,虚什么?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可以车,哈

网友(点评):
书上说了 调质钢具有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

网友:
车起来,不用怕

楼主:
谢谢   那我放心了 我怕车不动,或者效率低下

楼主:
是45号钢

网友:
必须先热处理再加个 不然会变形的 调质硬度随随便便就加工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 ,昨天忘了问老师傅,就是外径72X4的螺栓,我实际加工过程中 ,螺纹外径72,减掉多少丝为合适,求指教

网友(点评):
负10~20丝就行了,关键看你那螺纹精度等级

网友:
随便车吧

网友:
你这热处理的硬度,就是方便加工的,你说能车不?

网友:
没问题,大胆去车

网友:
难度不大 主要看螺纹的公差是什么 如果自己配车就没什么 减个0.5都可以

网友:
东西又不是很硬,可以车啊

网友:
我晕,调质是为了保证其硬度,调质完再车这是工艺要求,要是调质完车不动就不会有这种工艺要求了,肯定能车动啊。再说你这螺杆和螺母都是自己加工,你配车就可以了,一般先车螺母,然后再车螺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 ,昨天忘了问老师傅,就是外径72X4的螺栓,我实际加工过程中 ,螺纹外径72,减掉多少丝为合适, ...

没特殊要求的话,一般就减个螺距的八分之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