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个设备,液压方面有些晕,请教液压泵的选择

楼主(2014-07-17):
最近在做一台设备的设计,液压方面有些晕了,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会计算出所需液压泵的排量,直连电机,但是不知道选择哪种泵,求大侠给个指导,液压泵的种类太多,一般选择哪种,给个目前的例子,排量10mL/r的就很多种,怎么选呢,工况冶金上下料中使用。

压力没加,16—20MPa工作压力

网友:
非专业,选过一次; 我是先算出总的需求流量,工作压力,通过这两个条件来选的。  泵的流量可以通过排量*额定转速算出,注意单位换算。

网友A:
轴向柱塞泵PCY14-1B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向柱塞泵PCY14-1B型

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类型的泵呢

网友:
这个压力齿轮泵和柱塞泵都可以选,你确定你需要什么,第一,钱的问题,齿轮泵很便宜;第二,容积效率,柱塞泵容积效率高,无论在压力流量稳定性还是功率节能上比齿轮泵好;第三,抗污染能力,齿轮泵要好很多。。。没搞过冶金,不知道哪个更能打动你

网友(点评):
嗯,多谢,还是从多方面因素去考虑了,最终选择柱塞泵

网友B:
选择柱塞泵是明智的选择,你还要根据工况是选定量泵还是选变量泵。

网友(点评):
大侠,定量泵和变量泵是不是就是功率的问题,工况好变量泵,不好就定量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择柱塞泵是明智的选择,你还要根据工况是选定量泵还是选变量泵。

主要看你液压系统使用情况,如果使用过程中全部都在做功则只能用定量泵,否则宜选变量泵可大大的节约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