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模做的类似手柄的零件里面可以做M2的螺纹孔么?

楼主(2014-07-17):
开模做的零件可以做出螺纹孔么?     如果不可以,可以后续在加工螺纹孔么 ?

网友:
尽量不要这样做,多麻烦啊,怎么不热熔

网友:
你这是塑料还是金属?

网友:
用镶嵌件或者后续加工,直接在模具里面做很困难,而且寿命也很短

网友:
可以做,但是模具寿命没有保证。
维修会骂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