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造模具时,弹簧区分了好几种不同的颜色,具体有哪些讲究呀

楼主(2014-07-17):
请教模具方面的高手,在模具设计时,弹簧区分了好几种不同的颜色,具体有哪些讲究呀。
我查了一些资料,日本对模具弹簧颜色的定义和德系与美系不一样的标准。
在国内,比较著名的国产弹簧企业有哪些呀。国外的又有哪些著名的弹簧制造厂家。

网友:
颜色不靠谱的,最好还是找相应厂家的具体样本资料参考。

网友:
制造商用来区分轻载重载的,这个没有太大意义,设计的时候根据你的需要选用,计算出来在什么范围就算什么产品,无所谓颜色

网友:
国内的弹簧制造商了解不多,我们以前用到弹簧时,如果供应商样本找不到合适的型号,就自己设计,采购去外面找供应商做的,不是重要的弹簧,用起来问题不大。

国外比较好的弹簧有日本大同,MISUMI好像也是采购的大同弹簧,美国联合弹簧,雷蒙德,美国李氏弹簧

网友:
最好让卖弹簧的店给你提供相应的资料。

网友(2014-09-03):
设计模具考虑弹簧颜色干嘛,只要弹簧能符合你的模具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2016-05-08):
看到回复就同你们普及下塑胶模具知识。弹簧好多时候用在顶针板,行位,各结构板的复位上。有日,德的模具没有复位弹簧,靠注塑机的顶出杆来带动的。弹簧在它的压缩比里寿命还是不错的。普通的蓝色是35%白色,茶色,橙色的都不同。失效了行位就会撞乱。具体细节参考《精英模具手册》。在这里@害死伏枥。知道用网络来获取相关知识。

网友:
我们这边使用的是盘起的,不知道有听过的没,颜色是按载荷分的(扁线弹簧),黑色,橙色,绿色,红色,蓝色,黄色。从载荷量大到小目前只有接触到这些,还有一些圆线的具体的可以查阅厂家提供的参考资料

网友:
共同学习,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