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取运动

楼主(2014-07-17):
求助于高手:如何在圆台面上实现匀速卷取运动?

网友A:
描述太简单了,没听懂意思。能说详细点吗?  圆台面上放个圆筒不就能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太简单了,没听懂意思。能说详细点吗?  圆台面上放个圆筒不就能卷了吗?

LZ的意思是圆筒卷取的话会越来越厚,如果转速一定的话,线速度会越来越高,这样就不均匀了

网友:
一般不是靠卷的,靠滚,否则没法匀速

网友:
明白点了,不知道送料速度是否恒定。如果恒定的话,卷曲筒前面的传动用摩擦传动就能实现匀速卷曲。就是提供恒定的卷曲力而不是恒定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