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汉自制旋转吊臂图,请赐教

楼主(2014-07-17):
老板要做一个吊钢板的简易吊臂,根据他的思路,作了下图。注意:我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
,不知道他为什么找我弄这个玩意?
问题: 1、旋转仅仅靠圆管套圆管,下面带个托盘。能转得动么?老板说:可以!我(qu)知(ni)道(ma)了(de)!
           2、理论计算,要吊1T的东西,需配重1.5T,如何解决?
           3、所有结构均采用焊接方式,有没有什么隐患?
           4、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结构?

网友:
好像我们公司有一台,用于吊外协加工的零件,只能吊1.5T

网友:
虽然没见过,但旋转好像是靠轴承之类的吧,不知道有没有强度校核

网友:
看图,1T不翻了吗,就算配1.5T在底座,也会翻掉的。还是我没看懂?

网友:
翻车是必定的

网友(点评):
不,趴下了。哈哈……

网友:
开玩笑呢吧,4米的悬吊壁,底座还带脚轮,旋转两根圆管互套。。。

网友(点评):
有带你逗哈 ,即使是门外汉 也不至于到这地步吧

网友:
明显是要翻的节奏啊 ,4米,就一根拉筋 薄弱,建议楼主谨慎哦

网友:
说好的配重呢?

网友(点评):
就是就是,,,,说好的竟然没了。

网友:
你的确是个门外汉

网友:
脚轮去掉,固定到地板上,结构图片一度一大把。

网友:
感觉不 可靠啊!

网友:
出了安全事故首先要找的是你搞设计的,老斑到时能一推六二五,干干净净无责任.

网友:
结构不对,这种的话要么改成固定式,要么要加四个支腿,然后配重位置也很重要,详见度娘

网友:
即便这样,你想转的时候也不好用,还是做个不会挨骂地吧!

网友:
瞎弄!这底座能用?!要螺栓预埋,不是你弄的就别乱来!

网友:
这个,这样也行?托盘右边应力很大的!配重1.5T也不够!

网友:
怎么可以用脚轮?估计还没有吊重物就已经翻车了

网友:
再说了,圆管套圆管,这种粗制滥造的东西难道又要面世了吗?
还要计算一下120*8的那根能不能承受1.5T的重物弯曲哦

网友:
这个肯定不行,即使立柱是固定的,结构刚度也不行

网友:
1吨以上需要质检局质量检查,并且需要制造许可证。你这属于黑车,到时发现了得重罚

网友:
楼主真是才人!

网友:
楼主快跑吧,要出事

网友:
想做移动式的,参考下这个吧,
http://www.abuscrane.com.cn/ABUS%20Crane%20Systems%20-%20Lightweight.htm

楼主:
说风凉话得人真多,真正提建议的人很少~

网友(点评):
13和23就是好建议

网友:
有点尴尬,你想过你吊1T钢板,这么长悬臂。有多大的弯矩。 估计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风凉话得人真多,真正提建议的人很少~

大家只是善意提醒,你设计的太门外汉了。建议采纳23#方法

网友:
强度不够吧

网友:
百分之百用不长,第一是地盘太小,第二仅靠轴和套根本转不动,就是能转动也会很快磨坏了,第三是很容易因为立柱垂直度的问题自己往一个方向转,很难用,我们自己做的就有这些问题

网友:
1,你是根据什么理论依据计算的需要1.5T的配重的,结构很有问题,
2.地板15个厚不够,至少20个厚,姑且不说用轮子合不合理,轮子间距太小,服务范围这么大,移动式悬臂吊支撑点间距至少1.2米
3.回转,首先圆管小了,其次,管子套管子到时候起吊重物后你根本就转不动的,我做这玩意儿两年了,如果需要详细了解可回复我

网友:
算力劈,
查悬臂吊设计 有的,
那那玩意根本不行,
你要滚动,就做成龙门式的

网友:
悬臂和底座的比例太大了,而且底座你用轮子,坐等翻车

网友:
稳定翻车的节奏啊,可以网上查下悬臂吊的设计看看。

网友:
肯定是要翻船的节奏

网友(2015-04-11):
楼主的设计貌似很不合理呢,看一下就是要翻车的节奏

网友:
没吃过猪肉,去看猪跑吧

网友:
起重无小事,翻车必有危险!

网友:
拐了拐了拐了啊

网友:
吊重的力矩也太大了点吧

网友(2015-05-12):
门外汉, 在反面 说好的配重呢?

网友:
不说吊,估计站都站不起来。

网友:
果然是不懂力学

网友:
老老实实做龙门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