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摇臂钻工作台一般为T型槽工作台?

楼主(2014-07-17):
对于钻床来讲,一般他的专用夹具没有座耳,但是摇臂钻床的却有?摇臂钻工作台的T型槽是用来固定工件,排废屑?  为什么其他钻床上不是这样的工作台?

网友:
装卡起来很方便的啊

网友:
其它的也有T型槽工作台

网友:
钻80的孔,你怎么干?

网友(点评):
不压紧吗?

网友(点评):
肯定得压紧的! 你是想保护工作台?我的工人是直接钻下去,在工作台固定一个地方钻. 后为我做多一层用铁板割的来保护!

网友:
通过T型螺栓压紧产品

网友:
一点机床常识都没有呀?立钻和部分小台钻都是T形槽工作台,那有不是T形槽的机床?指出一种型号来,谢谢!

网友:
不怕死的问题啊,如果以块大平板工件在与工作台之间结合不牢固,你上几十毫米的钻头切削力大时工件就转起来了, 然后从你的腰间横扫一刀,你人就变成两截了。你说要固定牢靠吗。

网友:
一般机床工作台只有三种,T形槽,孔位, T形槽和孔位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