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大托板走刀时乱动

楼主(2014-07-17):
我的GSK928TE,在车螺纹的时候老是蹦刀,今天终于找出了原因。

情况是这样的,车螺纹蹦刀后,我换上了手磨刀,在大致对好刀之后,我把转速调到了80转,运行了程序,看着刀子往里走(没有吃到工件),本来刀尖是在牙的中间,走到20多长的时候突然刀台往后退了几十丝,然后继续走刀,第二刀正常,第三刀在10多长的时候又往后退,反正退刀的位子都是乱的,没有规律。
有时蹦刀,有时又好好的。

请问这个需要怎么维修,费用高不高?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编码器问题,更换编码器,看看编码器皮带松不松

网友:
车其他就正常吗?

网友:
编码器问题

网友:
检查各个插口是否松动,有同样机器的话,把编码器对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