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大家都是查什么的啊?

楼主(2014-07-17):
公差大家都是查什么的啊?我只知道有个ISO2768公差速查表和基孔基轴制,但是如果单独出来一个孔和轴,他们的公差该怎么查?

还是说标公差的轴或者孔都必须是属于基孔基轴制的,基本尺寸必须相等的情况下?

网友:
我一般都是从机械手册上查的,第一卷公差配合,各种尺寸范围基本都有,还有三维绘图软件标注时你选择好公差配合,公差值会显示出来

网友A:
在这个软件横行的街头,就用CAD标注直接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软件横行的街头,就用CAD标注直接选

第一次看到这种cad软件啊 好神奇呀

网友:
最近画了几张图,都是对方提出公差要求的,哈哈

网友:
我用的是caxa  现在制图软件很多豆有这个  再不济就查手册吧

网友B:
额  楼主意思看了半天也不明白  你的意思就是只是个孔没有配合怎么查?没配合了要什么公差啊  直接自由公差就行了吧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带配合的就根据经验或者手册查吧

网友:
孔配合一般按照机械手册加上经验吧

网友:
我也用caxa,感觉不错,很好用

网友:
根绝配合性质(间隙配合、过盈配合、过渡配合),选择配合等级,配合公差。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选取推荐公差就得了!

网友:
公差是基于加工和装配的

网友:
查手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  楼主意思看了半天也不明白  你的意思就是只是个孔没有配合怎么查?没配合了要什么公差啊  直接自由公差 ...

比方说一个60的孔和一个59的轴就不需要标公差配合了吧?我看到一个同事他孔是60,然后轴59还标了公差,我就莫名了

网友:
      单独出来一个孔和轴,他们的公差按照装配最后的效果要求反退回来查加工手段,根据手册或经验值确定工件的公差。比如一根轴,装配上是齿轮减速箱里面的传动轴,轴的公差值怎么选?第一,该减速箱使用工况如何,没特殊要求就按照基轴值7级精度来选。第二,加工方案为精车够不够,要不要加上外圆磨。材料好加工么。公差值就是把上面说的综合考虑,公差选间隙还是过盈,过渡。加工机床能达到的加工精度,材料热处理变形后的加工精度值。都想进去最后定下的。毕竟每一个机加工单位及相配合的热处理单位都不会和书上完全做到一模一样,肯定会有偏差。
    个人之见,仅供参考。

网友(2014-09-21):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软件横行的街头,就用CAD标注直接选

那形状公差怎么标

网友(2014-10-22):
好好翻下机械设计手册,上面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