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搞个发动机,台架试验无压力,路试上路就歇菜

楼主(2014-07-17):
最近老大在搞一个发动机,台架200小时耐久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活塞环积炭略多。然后挂车路试,跑了大概400公里左右声音就不大对,拆下来发现缸体异常,直接上图,求大神围观。
缸体的缸套硬度均匀,耐久实验使用过的正常缸体装车后60公里左右就歇菜。活塞裙部磨损了大概70到80丝。

网友:
没玩过,不懂,帮你召唤大神@2266998

网友:
请召唤大神吧!呵呵

网友:
看看大图养养眼

网友A:
从图上看缸与活塞的往复运动不顺。产生了磨擦不均。好像缸内活塞没有正常垂直运动。前做了200小时是活塞还是新的,间隙小所以还能运动自如。后面越磨越大就产生了无法正常垂运动。缸套与活塞可能配套。如果是自己做的就可能是缸盖上点火火花塞位置不理想。产生了点火后造成活塞受压不平衡所产生。只是个人愚见。不代表准确。

网友(点评):
不过他也才多跑了六十公里,按时间也就一个小时吧

网友(点评):
别说60公里,活塞运运多少回合。还要看它磨是怎样磨损。只是一边那说明就是点火产生压力不均,如果两边就不同了,为什么说一边是。因为磨一边会越磨越失去平衡。。如两边均匀那又说明不是。

网友(点评):
如果单单活塞受压不平衡造成磨损,那么60公里对应的时间和200h比差了太多了,而且看他缸套的磨损应该是两边比较均匀的磨损,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路跑就磨损很大?不知道他路跑的路况是什么样的?

网友(点评):
好好看书,就是大侠的指导,问题是有几个肯听的。难道基本理论也要别人给讲讲吗,又不是不识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缸与活塞的往复运动不顺。产生了磨擦不均。好像缸内活塞没有正常垂直运动。前做了200小时是活塞还是 ...

使用新缸体也是这样,换了一个用过的缸体做是为了确定缸体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路试车用的是新发动机。

网友:
摩托车发动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新缸体也是这样,换了一个用过的缸体做是为了确定缸体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路试车用的是新发动机。

不是缸体与活塞的问题,可能有是点火后产生了压力不均,那只是很短的时间内,一但不均就产生了活塞销就不是在平衡点上。时间长了就越越大,最后失去了裙部导向作用。也就是点火起燃烧点不准确。燃烧是有过程与时间。如果你从活塞与缸的边缘点火会更利害,所以点火起燃点也很关键。不是只要点火燃烧就可以,点火只能说它会有膨胀功。只是个人意见不代准确。紧供参考。

网友B:
你这个在活塞上的磨损是否均匀?另外你测量下活塞在两个方向上的磨损量,看活塞是否失圆,如果失圆的话看磨损量较大的这个方向是垂直于连杆销还是平行连杆销。从图片上看貌似磨损都比较均匀。测量下新的活塞看看是否有大小头现象。

网友:
这个案例才是实打实长见识的帖子,帮顶!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

网友C:
典型的‘不匹配’,你老板肯定不是学发动机的,俺一下就看出来了

台架试验,你一定是一个‘定速均载过程’,从你描述看得出来

装机以后,是变载荷的,要换档,速度有加减,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侧向力变化很大,润滑效果很差,导致初期磨损,而发动机就这个特点,磨损到一个程度以后,后期迅速磨损了,

这是常见问题,尤其初期玩发动机的,这个不新鲜,中国发动机没过关,早年也出这个毛病,现在发动机都是合作的了,洋人设计好,拿过来生产,就没这个问题了,

研制一个发动机,从设计到试验,到‘路跑’,要经历3-5年,耗资数亿才能完成,

我给人家专门讲过这个,你有其它技术问题,可以详细讨论,我告诉你怎么玩下去,这其实不是技术问题,是属于无知造成的,

网友(点评):
晕死,按错发出去了。 无知最可怕。往往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网友(点评):
我就不信世界上第一台做的人都有你这样考虑,所谓勇者在于敢向前走,只有无知者才不敢想前面的事。你有见识谁都承认。但你就没胆量向前走。如果不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别人的错误那才真正的无知。错能改就是进步。

网友(点评):
100年前人家玩过的东西了,已经淘汰的东西了,因为不求甚解,从头玩起,还希望谁宽容,这不是什么勇往直前,是无知,假如今天谁还在发明‘钻木取火’,就是一个笑料,包括你讲的‘宽容’,宽容无知,就是笑料

网友(点评):
我真不是对你有什么,我只说真心话想您做出一点对社区小弟的正面指导,不要来啊拉、小鼻子等一些流行语。我也向国内一些专家聊过,你说100看闪就玩过说是么?裴普成、马重芳、林漫群、吴应湘都是没有你牛。他也没...

网友(点评):
我们只争论技术吧,好吗,谈其它的又属于‘扯人生了’,我专业是这个,谈其它没意义,我不宽容‘底层无知’,因为没有意义,回到宋朝谈论未来,没有兴趣,在宋朝就宽容宋朝,到今天,思维在宋朝,就没有价值

网友(点评):
我就跟进你谈技术,你学内燃机专业,你知道动力是怎样产生的么?为什么会有动力。为什么结构不同样的热量产生不同的功。内燃只是一种燃烧直接使理想气体增加内能的一种方式。内燃机只是由各种结构控制理想气体内....

网友(点评):
我说过了,不喜欢谈‘玄学与哲理’,内燃机100年,有经典理论,我也去过一些著名实验室,我喜欢谈数据,到此吧,

网友:
冷却液温度有问题吗?因为温度在台架上很好控制,装车以后与水箱和风扇有关,选得不对有可能造成水温偏高,从而引起拉缸。

网友:
电动车老大都开源了, 你在这里研究发动机。 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不匹配’,你老板肯定不是学发动机的,俺一下就看出来了

台架试验,你一定是一个‘定速均载过程 ...

前段时间我们这做新定子材料试验也是类似的情况。
台架试验效果良好,然后一群人就兴高采烈地上井了。结果,2小时就下来了。哈哈。
台架试验和实际其实差得太多。而想要一套完整有效的测试台架,成本和技术含量本身也不低。
另外,我感觉这哥们的发动机可能本身密封就有问题。特别是这200小时台架后的积碳。

网友(点评):
是不懂‘变载荷’,也不懂‘匹配’,对这些完全没有概念,俺专业是这个,不吹牛吧,俺玩过石油输送大泵站,到这种关键是时候,就是德国柴油机,小鼻子都不行,玩大车的时候,全世界就几个型号可以用,其他都不行

网友(点评):
台架试验,就像玩企业管理,有许多是理论,实战一次才能检验,你实战一次回来再设计那个试验台阶,人家就服了,我设计螺栓试验台,轴承试验台,因为我知道实际载荷到底是多大,我用曲线模拟那个路况,这才算会玩

网友(点评):
这个变载荷是很头疼的。理论模拟不出整个变载荷的数据图谱,那所有的计算和设计都没有保障。台架试验什么的也都只是个形势。我现在玩钻具,整个井下钻井过程的载荷数据完全找不到可靠值。

网友(点评):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这些个数据我调查过,除了斯仑贝谢和哈里伯顿这样的巨头可能有真实记录,其他的都是在凑合。这样是没法玩寿命控制的。我现在计划自己设计测试部件,包括信息传递途径等。

网友(点评):
变载荷可以模拟,前提是你熟悉那些工况,找到最恶劣条件,我就玩这些,给人家提供各种模拟计算条件与曲线设定,当然了,对于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新东西,是没法理论模拟的,初次必须是实战,失败以后总结数据,

网友(点评):
通过实际变形测量来统计载荷数据。拿到这些才能继续深入的作疲劳设计和结构设计。8爷说得对,没有实战,都只是些空架子。

网友(点评):
现场真实数据,都是完全保密的,有些东西可以保守50年的秘密,我设计过的一些大东西的关键数据,就是完全保密的,几十年都不可能有谁再知道,因为靠这个生存呢,人家没有这些数据,就必须找我设计东西,

网友(点评):
确实是这样。为这个事儿,我也跟老板谈过很多次。不过还得一步步逐渐积累这些数据。呵呵。最近遇到的一些老设计的钻具出现的破损情况,都是跟实际载荷数据有直接联系的。当然,也有实际磨损工况的。

网友(点评):
地面以下还是太复杂了。一步一步来吧。先测量偏载和实际扭矩,然后再考虑特殊位置的穴蚀等磨损好了。

网友(点评):
我玩这种东西,对有些自己‘不完全门清的东西’,就干脆找一个人家特懂的,就听人家讲各种问题,各种工况,包括各种离奇古怪的损坏模式,一个一个加以模拟,排除这些东西以后,再‘实战’一下就改观很多

网友(点评):
多谢8爷指点

网友:
楼主需要台架实验的支持设备吗?深化分析监测哦。

网友(点评):
他需要‘试验模型’,而不是其他东西,监控是建立在试验模型上面的,

网友(点评):
估计不会买,哈哈。看意思是个人玩的东西,估计舍不得这成本

网友(点评):
我们是给量产发动机解决问题。可惜。楼主的发动机离量产还很远。我见过吉利比亚迪之类的发动机台架。那敢买他们的车。楼主估计是某个私人老板觉得汽车红火。想进来山寨一把。

网友(点评):
一台发动机,研制出来要数亿的花销,不是简单问题的,比如发动机的缸径与行程,试验好了,就谁都不敢改,一个系列用20年,只敢增加缸数,比如12缸,16缸,18缸,20缸,小松从康明斯买了一个缸径,就花了好多钱

网友(点评):
研发不说。就是国产工艺化需要的支持设备。就一大把。研发和国产化。就不是一个概念。国内的厂家最开始天真的以为。买个实物。照着尺寸做。就行。这简直是无知。其他地方改尺寸。顶多就噪音大。性能大幅度降低。

网友(点评):
发动机动一下。就直接不能转了。现在和经销商出去见甲方。别克的8座比同价格的奔驰要舒服得多。国产的抄。再怎么也抄不出来那舒适。哈哈今天在芜湖市政府见到了道奇的。老的商务车。老美的质量还是很好的。

网友(点评):
以前我们有从150到350这个系列的车,尤其跑长途,最好的就是350,后面是一个大床,可以睡觉,并且座椅是可以旋转的,车里面还有一个饮水机,因为那时候‘特冒儿’,没见过饮水机,还以为是洗手的呢,被人家笑话了

网友(点评):
后面是一个大床的车,毫无疑问,就是为车震而设计的吧

网友(点评):
禅师……他们在谈技术问题呢 ……^_^

网友(点评):
都禅师了,还好这口,不愧对佛主么?

网友:
点火位置和缸套材料表面粗糙度。。。 还有缸套的垂直度怎么样

网友:
偏置曲轴怎么样,,,,,

网友:
不会是润滑不良?所配活塞环是否合适?

网友(点评):
肯定是哪里都不合适,从描述看,没有哪个地方是合适的,假如是很少几个地方不对,至少可以跑500小时,解放车,当年引进以后,工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比苏联原发动机少5马力,一直就少,直到淘汰,没有找回5马力

网友:
从题目上看,就知道问题在于试验台模拟不到位,实际路况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点评):
国内许多所谓‘台架试验’是无负荷空跑的,或者一个很低的负荷,匀速跑几天,就跟一个学历很高,没玩过真东西的家伙,或者一个‘很红的家伙’,没具体画过图是一样的,见到‘棺材’了,就落泪了,哈哈,

网友(点评):
那不是坑爹么?负载不够,还用做试验吗?忽悠别人是本事,忽悠自己。。。这境界确实有点高。。。

网友(点评):
“忽悠别人是本事,忽悠自己。。。” 呵呵呵。。。

网友(点评):
道长的话太高了。哈哈。这境界确实高。

网友(点评):
汽车发动机台架试验都标准化了

网友(点评):
标准化了?那即是说,丫们继自己忽悠自己之后,开始号召全行业自我忽悠了?所以这种带着梦呓的责任心,能带起来汽车工业吗?

网友(点评):
汽车理论中都讲过了,如何模拟现实路况这些都有,你照不照做是另一回事

网友(点评):
我本科的专业就是车辆工程,虽然师尊的东西都还回去了,不过记得上课谈到abs系统,老师说过计算基本没法解决问题,主要靠大量试验和路面数据采集。底盘可能与发动机不同,但热能系的家伙也持同一观点。

网友(点评):
同专业,哈哈,感觉做车没劲,混了几年,只要是是做车的事,立即拒绝。

网友(点评):
以前abs比较麻烦,现在各种技术都有了,方便多了。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D:
GB/T 19055-2003 汽车发动机可靠性试验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GB/T 19055-2003 汽车发动机可靠性试验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缸体与活塞的问题,可能有是点火后产生了压力不均,那只是很短的时间内,一但不均就产生了活塞销就不 ...

缸体缸套内的痕迹是环状的,而且所有的环都清晰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在活塞上的磨损是否均匀?另外你测量下活塞在两个方向上的磨损量,看活塞是否失圆,如果失圆的话看磨 ...

活塞裙部磨损量比较大,同时缸体缸套也是进排气方向的磨损量比左右两边的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不匹配’,你老板肯定不是学发动机的,俺一下就看出来了

台架试验,你一定是一个‘定速均载过程 ...

我表示我是新手,才接触发动机几个月,学的也不是发动机。

网友:
摩擦的地方是不是应该镀Cr处理啊

网友:
台架200小时耐久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活塞环积炭略多。是否是各种活塞环配合不好,或者是油泵供油系统有问题。

网友:
摩托车发动机的工况运行相对要求较高,通用发动机的说明书明确说明不能用于摩托车或者那种猛加油门或者猛减油门的状态,也就是载荷突然变化的情况,不然油车的情况肯定要出现。我觉得楼主老板研发的可能性比较小,仿制的可能性较大。如果真的是仿制,则要吃透原来发动机的细节。感觉润滑有点问题,因为磨损从第一道活塞环明显就分为两个界面。再者,进气门和排气门的排列连线一般情况下与连杆销平行,那么磨损的方向与连杆销垂直,感觉还是活塞偏移问题,再者就是从润滑上多考虑下。

网友(点评):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摩托车发动机的进气和排气门连线与连杆销垂直。

网友:
看贴说他们无知的,不知死的等等。无论怎么样?个人还是很佩服他们,衷心祝愿“老大”取取经,坚持下去。

起步时,可能只懂的毛儿皮,至少做后才知道有些东西还差点距离。。。但总比站着看强多了。

前几天看秀太郎的机械发展史(没证实内容真实度),里面有很多设备发展过程现在看上去,感觉那帮人就是SB,那么简单的问题要发展那么长时间。但那帮人被记载了,因为他们推动了发展。

想说的是:虽然他们想着做发动机而“没站在别人的肩膀上”,这点不可取。但是他们想着“突围”本身,让同行很多人长了见识。

做为很多同行人,为他们的”突围“行动加油。。。

网友:
缸套内壁是否有镀层?可能是调质或加工精度问题造成…

网友:
个人感觉:
一、机器本身热处理工艺不到位。
二、材料选择不到位。
三、实际路况与台架试验工况相差太远。
可能说的不好听,但前两项不是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材料就能得到什么样的材料,工艺效果也不是我们想得到就一定是这个效果。只有第三项是可以改进的。

网友:
做发动机连杆的 ,整机不懂。。。。。

网友:
精神可嘉,不过道理曲折

网友:
虽然学过发动机,但没做过。忘得差不多了。

现在汽车发动机台架试验已经标准化了,几乎汽车所有试验都有标准了。

这东东高级 。

网友:
做发动机的很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缸与活塞的往复运动不顺。产生了磨擦不均。好像缸内活塞没有正常垂直运动。前做了200小时是活塞还是 ...

召唤神兽,大家跟着长长见识

网友:
从图中看,还是配合间隙问题,形位公差有问题

网友:
气阀的进排也存在问题

网友:
什么上面用的发动机

网友:
大神好多啊

网友:
可以联系我,共同研究,哈多的修复剂,在运行中对摩擦表面进行修复,可能对你现在的实验有一个突破,单独解决材料和加工技术相对难些!qq:1032400195

网友E:
从图片上看,
应该是个单缸、风冷发动机。
从情况描述上分析,
积碳的情况说明缸体和活塞的间隙偏大。
台架和路试的区别,
在于负荷和热平衡的变化,
导致间隙大和缺润滑,
产生活塞裙边磨损严重。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润滑油量,
和缸体直径(分三段各测8点),
更换加大号的排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图片上看,
应该是个单缸、风冷发动机。
从情况描述上分析,

非常感谢你的留言,感觉你说的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靠谱的。

网友(2015-01-12):
曲轴的轴向间隙对不对,连杆小头有没有磨活塞

网友(2015-03-11):
对模型发动机很感兴趣,围观下,希望lz能找到解决方案分享下

网友(2015-05-08):
缸孔粗糙度不过关,而且活塞过热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感觉不可能磨损这么快,70-80丝/60公里。如果确实的话,应该是润滑有问题。活塞环磨损怎么样?

网友(2015-08-03):
测过活塞环的硬度没有?路试与试验工况不一样的话也可能该发动机不适应实际工况造成燃烧不好,产生积碳加剧磨损。

网友(2016-01-09):
空气滤清器问题

网友(2017-05-16):
我感觉是台试负载不够,是扭矩不够。

网友:
估计是活塞环在槽里卡死了吧,缸体磨损严重

网友(2018-03-08):
涨姿势了